芯源的CW32F030可以使用JLINK进行开发调试吗?

楼主(2022-07-14):
   芯源的芯片CW32F030 价格挺便宜的,看芯片手册,性能也不错,正打算试用一下,请问可以使用JLINK开发调试吗?

网友A:
好像可以的

网友B:
理论上所有 ARM内核的单片机都能用j-link 和DAP_LINK

网友C(2022-08-18):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下载程序呢

网友D:
stlink直接下载的。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的,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F:
可以使用jlink的。

网友G:
stm32的stlink也可以。

网友H:
这个arm内核的都支持。

网友I(2023-11-08):
芯源的CW32F030可以使用JLINK进行开发调试,但需要正确地配置和使用调试器,并熟悉相关的开发工具和固件库。

网友J:
SWD下载模式,应该可以用

网友K(2023-12-16):
请问楼主还是实践一下

网友L(2024-01-27):
芯源的芯片CW32F030 可以使用Jlink调试的

网友M:
这个芯原的MCU必须没问题

网友N:
支持SWD的调试器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L:
必须是可以使用JLINK开发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