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01.初体验(入门、nr_mirco_shell移植)

楼主(2022-07-14):
1、仿真器问题
ST-LinkCMSIS-DAPJ-Link都是可以用来下载和仿真程序的。只不过J-Link需要自己制作相应的文件才能保证下载仿真没有问题,或者选择Cortex-M0内核,但该方法有没有其他问题本人没有验证。

2、关于MDKDFP
看到有很多人找原厂技术支持要DFP包,其实在官网下载的例程包,即PSMCU0005.zip是包含了DFP包的,如下图所示。

DFP包路径

DFP包路径
3、电路连接
CW32F030开发板默认没有将其UART直接连接到USBUART电路上,需要自己飞线将CW32F030USBUART电路的相关信号互联,如图所示,以UART1 PA8/9为例。不知官方的考虑是什么,总之个人觉得这点不太好。

仿真与串口连接图

仿真与串口连接图
4、运行例程
官方大部分例程都是使用了内部HSI作为系统时钟的,这里修改外部HSE作为PLL输入,PLL作为系统时钟。另外,由于CW32F030内部将PLL的频率限制最高为72MHz,超过72MHz验证程序异常,所有CW32F030无法超频超过72MHz,对于喜欢超频的童鞋就没得玩了。

这里主要是移植nr_shell_cmdUART通过DMA接收和发送数据,然后可以通过通过shell命令控制LED的开关。
例程上电状态为LED不闪烁,串口通过DMA输出nr_shell**,如下图。
在串口助手上输入help”字符串,并添加换行符,查看当前支持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nr_shell帮助界面

nr_shell帮助界面

5、总结
就目前来言,如果使用过ST的标准库或其他国产的Cortex-M内核的MCUCW32F030入门不会太难,点赞的地方有:宽电压1.65 ~ 5.5VDC输入、工作温度范围为-40 ~ 105℃、有CRC外设。
其他的优缺点待测试。
在使用串口DMA接收的时候会出现第一次接收的数据长度比实际的介绍长度大于1的情况,不知道是本人使用的问题还是这个软件库或芯片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下图所示(请忽略手写字迹)。望各位指正或指导,目前通过软件代码规避掉了这个问题。

UART RX DMA现象

UART RX DMA现象

补充一下测试代码,将压缩包在官方的例程目录下解压,否则需要自己添加Lib库文件。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shell

shell有很多,这个RT-Thread包可以支持,不过我是裸机跑的

网友B(2022-08-19):
nr_mirco_shell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C:
在单片机上体验linux shell命令行

网友D:
芯源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不过也感谢有你们这些大佬!

网友E: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F(2022-10-05):
自动补全?

网友G:
nr_micro_shell 就是一个命令行交互工具

网友H:
现在单片机这么厉害了吗

网友I:
基于标准 C 语言的小巧灵活的按键处理库。

网友J:
需要与单片机进行交互,获取、设置某些参数或执行某些操作

网友K:
占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

网友L:
针对资源较少的MCU编写的基本命令行工具。

网友M:
RT_Thread 使用 nr_micro_shell package package 需要在 RT-Thread 的包管理器中选择它

网友N:
nr_micro_shell具有以下优点 1.占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

网友O:
在单片机上体验linux shell命令行,自动补全,历史命令

网友P:
nr_micro_shell 就是一个命令行交互工具,可以读取用户的命令输入,解析并执行命令对应的函数。

网友Q:
完全类似于linux shell命令行,当串口终端支持ANSI(如Hypertrm终端)时,其不仅支持基本的命令行交互,还提供Tab键命令补全,查询历史命令,方向键移动光标修改功能。

网友R:
nr_micro_shell在CW32F030CxTx +FreeRTOS平台中移植和使用起来。

网友S:
nr_micro_shell :shell for MCU,单片机命令行交互。

网友B:
在这些平台上,若仍想保留基本的命令行交互功能,nr_micro_shell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T:
嵌入式调试工具 串口shell-micro_shell

网友U(2022-12-05):
这个串口指令可实现程序挂载的吗?

网友V:
怎么样实现的指令补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串口指令可实现程序挂载的吗?

命令行只是一个解析通道,具体怎么程序挂载需要自己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怎么样实现的指令补全呢?

支持命令补全的功能的

网友W:
在单片机内内部会占用多大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W:
在单片机内内部会占用多大的资源?

默认配置差不多Flash:3.8KB,RAM:1.1KB

网友X:
还能用STLINK吗?

网友Y(2023-01-05):
推荐little-shell。

网友Z:
这个shell好用吗?

网友AA:
是否能够自动补全命令?

网友AB:
这个如何使用回调函数呢?

网友F:
串口好复杂呢。

网友AC:
这个在哪下载的源代码呢?

网友AD:
这个是rtt系统的一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个是rtt系统的一部分吧。

rtt自带的是finsh,nr_micro_shell可以作为软件包添加到RTT

网友R:
nr_mirco_shell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nr_mirco_shell有什么优点?

这是作者的介绍:
1.占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使用过程只涉及两个shell_init()和shell()两个函数,无论是使用RTOS还是裸机都可以方便的应用该工具,不需要额外的编码工作。
2.交互体验好。完全类似于linux shell命令行,当串口终端支持ANSI(如Hypertrm终端)时,其不仅支持基本的命令行交互,还提供Tab键命令补全,查询历史命令,方向键移动光标修改功能。
3.扩展性好。**nr_micro_shell**为用户提供自定义命令的标准函数原型,只需要按照命令编写命令函数,并注册命令函数,即可使用命令。

网友AE:
nr_mirco_shell这个主要是在哪里应用呢?

网友AF:
常常需要与单片机进行交互,获取、设置某些参数或执行某些操作

网友AG:
这个程序做的 非常给力,竟然可以运行在单片机上。

网友AH:
这个怎么实现的命令补全?

网友AC(2023-02-04):
nr_mirco_shell怎么动态选择哪个串口

网友AI:
自动补全,历史命令的功能非常棒。

网友J:
nr_mirco_shell没有用过。

网友AJ:
如何注册命令函数即可使用命令?

网友AK:
CW32F030CxTx 支持几路串口?

网友AL:
r_micro_shell 对于 ROM 和 RAM 的资源占用比较少

网友AM:
体验linux的程序,以后代码可以动态加载了。

网友AN(2023-03-07):
这个有点厉害了,还不会堵塞单片机的运行。

网友AK:
nr_mirco_shell中的命令补全是怎么实现?

网友T:
现在shell都应用在单片机上吗?

网友AO:
这个串口功能设计功能比较复杂了。

网友R:
CW32F030CxTx 单片机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AP:
nr_mirco_shell都支持哪些处理器?

网友C:
为什么串口可以非阻塞输入数据呢?

网友AQ:
单片机入门的首选,可以选择CW32F030CxTx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串口可以非阻塞输入数据呢?

中断或DMA就可以啦

网友AR:
CW32F030CxTx 是多大的内存空间

网友AN:
可以移植RT-thread操作系统的吗

网友AS:
nr_mirco_shell的功能非常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