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加密功能的烧写器么

楼主(2022-07-14):
其实,有两个需求

1是加密功能,防止程序被读取
2是能设定和限制下载次数,能够了解下载情况,防止被过度烧写

网友A:
没注意过,可以问问代理

像这种,出货量多的单位了会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有吧,
找代理

网友C:
应该有的 新唐的烧录器做得比较好的  你问一下代理商QQ 1593449604

网友D:
新唐官方的烧录器就可以实现了啊,nulink本身就可以加密和限制烧录次数。

网友E:
这种烧写器应该很多吧,,感觉是最基本的功能了

楼主:
能推荐个型号么

网友F:
nu-link和第三方的烧录器基本上都可以,要设置。

网友G:
光加密没有用啊,mcu要有对应的解密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