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浮地啊?

楼主(2022-07-14):
什么是浮地啊?具体和其它地有什么区别,比较难理解,还有孤岛效应。
先谢谢各位坛友。

@tyw 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赐教。

网友A:
收到,谢谢前辈。我先学习理解理解。

网友B:
浮地,地还有另一说法叫共地,这一说话常见于IC测试机,比如一个测试源,四端Kelvin分HF(High Force),HS(High Sense),LF(Low Force),LS(Low Sense)。浮地和共地的区别就是在电源与供电用一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次继就有一个的隔离地,这个地就与电源GND隔离,可称为浮地。 这种方法在测试中可以减小干扰,现在IC测试机多采用此方法。

好的,谢谢坛友。这个知识点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