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DF61Y和62Y用NuWrite打包的区别

楼主(2022-07-15):
各位好:
        我现在遇到NUC972DF62Y通过NuWrite v1.0打包多个文件时在少数NUC972DF62Y上烧写运行不起来,重新用NUC972DF61Y打包时就正常运行起来了:

          疑惑是:
                    1、NUC972DF61Y 与 NUC972DF62Y具体有什么区别?
                    2、打包烧写程序bin时就必须区别61Y还是62Y吗?
                    3、如果是这样的话,生产上还得做二个烧写包,能不能兼容?怎么做?

谢谢!

网友A(2023-01-11):
在少数NUC972DF62Y上烧写运行不起来?是不是这些芯片有点故障呢?

网友B:
有的能运行,有的不能运行,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

网友C:
是不是NUC972DF61Y和NUC972DF62Y的包,有差别,不兼容呢?

网友D:
这个如果有区别的话估计说明里会写吧

网友E: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的,基本上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F:
感觉听你的意思是61Y能OK一些,估计建议打包时还是用61Y吧

网友G:
为啥要61Y和62Y都要用呢?

网友H:
兼容估计不行吧?是因为你有两款的芯片要用吗?

网友I:
做两款估计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J:
这种是否能通过仿真的方式看出来?

网友K:
在少数NUC972DF62Y上烧写运行不起来的原因找到了嘛?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L:
楼主,61Y能在62Y上兼容嘛?个人感觉,肯定细节上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使得硬件运行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