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DF61Y和62Y用NuWrite打包的区别

楼主(2022-07-15):
各位好:
        我现在遇到NUC972DF62Y通过NuWrite v1.0打包多个文件时在少数NUC972DF62Y上烧写运行不起来,重新用NUC972DF61Y打包时就正常运行起来了:

          疑惑是:
                    1、NUC972DF61Y 与 NUC972DF62Y具体有什么区别?
                    2、打包烧写程序bin时就必须区别61Y还是62Y吗?
                    3、如果是这样的话,生产上还得做二个烧写包,能不能兼容?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芯片内置的DDR型号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DDR参数配置,所以写入到flash的binary必需区分。建议烧写bianry的方式生产,不要混着生产

网友B:
Nuwriter中选择对应型号的ini,ini中对DDR的配置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