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第一次用IGBT 诸位看看这个驱动电路是否能行

楼主(2022-07-15):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IGBT  蹲一个高手

网友B:
用得到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C:
如果想关断的彻底和快速,应该选择负压回路。

网友D:
要想驱动的好,建议你买专用的IGBT驱动模块回来用,IGBT驱动没有做好,炸机炸的你怀疑人生。或者看一下别人成品的电路驱动方案,千万不能闭门造车。

楼主(点评):
有没有单管IGBT的驱动芯片推荐的,不需要图腾柱

网友E:
尽量选用IR或者EG专用驱动芯片,选不需要负压关断的IGBT,现在有不少IGBT都不要负压,挑选一下。

网友F:
拆电磁炉,抄下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关断的彻底和快速,应该选择负压回路。

用在电机刹车电阻上,负压关断是否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选用IR或者EG专用驱动芯片,选不需要负压关断的IGBT,现在有不少IGBT都不要负压,挑选一下。
...

有没有单管IGBT的驱动芯片推荐的,不需要图腾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电磁炉,抄下驱动电路

确实找到了一个电磁炉的电路,主要区别是增加了Q3那一块过流保护
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必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IGBT  蹲一个高手

尽量用专用驱动芯片,国产的价格不贵,分立的过于复杂,而且效果,特别的关断的效果不如专用芯片,有炸机的隐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尽量用专用驱动芯片,国产的价格不贵,分立的过于复杂,而且效果,特别的关断的效果不如专用芯片,有炸机 ...

嗯,那么归根到底,MOS和IGBT 的驱动重点 到底有什么不同?
MOS驱动,重点在于上升下降尽可能快,不过冲不震荡。
那么IGBT驱动特点是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嗯,那么归根到底,MOS和IGBT 的驱动重点 到底有什么不同?
MOS驱动,重点在于上升下降尽可能快,不过冲 ...

看看MOSFET和IGBT等效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嗯,那么归根到底,MOS和IGBT 的驱动重点 到底有什么不同?
MOS驱动,重点在于上升下降尽可能快,不过冲 ...

MOSFET和IGBT的GS之间的等效电容较大,要快速开关必须有较大的驱动能力,否则可能会炸管

网友I:
你的电路基本没有问题,当R67输入高电平时,15V电压通过Q5、R69、R68加到IGBT管;当R67输入低电平时,D6、R70、Q4与R64组成的电路给IGBT提供负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