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的板子好像识别不到sd卡,是不是一些功能坏了(新手)

楼主:
我想刷外部flash,程序烧录好了,SD卡也插上了,我按复位一直都是 “<<-BURN-ERROR->> f_mount ERROR!请给开发板插入SD卡然后重新复位开发板!”然后我输出了一下res(res = f_mount(&sd_fs,SD_ROOT,1);),res=13(FR_NO_FILESYSTEM,                /* (13) There is no valid FAT volume */)
没有文件系统,我格式化一下也不行(f_mkfs(SD_ROOT,0,0);),res还是=13.

网友A(2022-07-16):
拍照一下板子状态和截图打开的工程的整个界面

网友B:
我也卡在了这个步骤,但是我卡住是因为身边没有SD卡,刷外部SPI-Flash是一定要插上SD卡吗?这不是两种存储器吗?有不需要用SD卡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