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发PWM时存在问题

楼主(2022-07-15):
使用高级定时器TIM1时,配置参数语句如下:
#define            ADVANCE_TIM_PERIOD            (10-1)
#define            ADVANCE_TIM_PSC               (48-1)
#define            ADVANCE_TIM_PULSE             5

此时用示波器测出周期为10us,但是占空比会发生改变,存在0.4和0.3两种占空比,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没有中途调整CCR,输出很稳定的。

莫非示波器方面的问题?

网友B:
程序其他部分的问题,或者测量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代码哪里有影响

网友D:
示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