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采样精度如何提高

楼主(2022-07-15):
我做项目一直用的STM32F103VET6也就是指南者那款板子自带的ADC,12位,本来以为采样精度够了,但是现在被指出希望提高ADC精度,最好是16位,这有什么办法吗?我去查STM32F103VET6这块芯片的手册,发现只有12位ADC,而且F4系列的也没有带16位ADC。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需要提高ADC采样精度的问题啊?大家怎么解决的啊?求求~

网友A:
对采样速率没有要求的话,就软件做过采样,比如采样256次,求和,右移4位,可以得到一个16bit的结果

网友B:
12位是分辨率,精度10~11位。要精度16位需要过采样到18位才能保证:采样2048次取和,除以128即可。1MADC时钟频率时,最大速率=1M/14/2048=34HZ。

网友C:
可以找专门的ad芯片

网友D:
确实深究的话,adc有很多需要研究
最近也在想提高精度和准确性的事
在位数一定的条件下,电路和软件设计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E:
楼主,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你要16位的精度,我目前还没用过如此高精度的,一般实际做到0.01%的精度就很牛B了,测量100V才误差1mV。
ADC本身的精度由其性能决定,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过采样一般只能提高分辨率,不能提高精度的。并且过采样对信号的噪声谱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