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移植ucosIII 问题

楼主(2022-07-15):
我觉得GD32和stm32  差不多,就按照野火的教程在GD32E103上移植ucosIII ,报了如下两个错误要怎么才能解决啊?
.\Objects\LinTo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PU_TS_TmrInit (referred from cpu_core.o).
.\Objects\LinTo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PU_TS_TmrRd (referred from cpu_core.o).

网友A(2022-11-16):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有问题吧,你检查一下

网友B:
这个不复杂吧,你搜索一下关于emrinit这函数应该就行了

网友C:
移植肯定不难啊,但是GD和ST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你问问GD的技术支持吧,他家是不是能有关于移植操作系统的说明手册之类的

网友E:
提示你这个函数没被定义啊

网友F:
你翻译一下这个错误就知道了啊,提示没被定义而已

网友G:
你是不是移植还是忘记了点啥呢?

网友H:
移植这个得稍微细心点,不然属实会容易出现错误的

网友I:
你声明一下就好了,这个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J:
给我的感觉是CPU_TS_TmrInit没被定义呢

网友K:
没有找相关到定义,移植相关的底层文件没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