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VET6 能直接替换 STM32F407VET6 吗?

楼主(2022-07-16):
才发现,原来有GD32F407VET6 这种芯片了。 那么问题来了, STM32F407VET6  上的HEX,不做任何修改,直接烧录到 GD32F407VET6上,并且性能看不出任何区别.  能吗?

网友A:
肯定不行,很多地方不一致的,走不通的

网友B:
看你使用资源情况,有的可以的,有的不行

网友C:
主要看你使用的资源情况,我目前使用发现USB有问题。

网友D:
绝大多数情况是不行的

网友E:
引脚兼容的话可以

网友F:
引脚兼容,但是软件不兼容。

网友G:
大部分内容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H:
可以替换 但是需要小细节的修改

网友I:
连接可以相同 软件需要修改

网友J:
不可以直接烧录没有修改的hex文件

网友K:
问题是如果直接烧写的话 会报错的

网友L(2022-11-23):
建议你还是在GD的程序框架下修改一下,直接下载大概率报错

网友M:
这个是性能上基本差不多,但是程序上还需要进一步修改为GD的

网友N:
CKS32F407VET6啊,直接HEX文件烧就可以了,需要联系我:sales30@hlj-ic.com

网友O:
不能GD官方文档说的是407A可以替代

网友P:
因为STM32F407VET6跟GD32F407VET6是pin to pin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也会有问题,一般不建议怎么做,建议按照GD的固件库重新写一遍程序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因为STM32F407VET6跟GD32F407VET6是pin to pin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也会有问题,一般不建议怎么做 ...

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系统层面或者程序层面的重新编译才能适配下载?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系统层面或者程序层面的重新编译才能适配下载?

不需要,只要ST和GD外设映射到的地址是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R:
外设用的不多的情况下,应该是能正常跑的。

网友S:
容易出问题的一般是外设,你原来的程序用的外设多吗?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外设,USB,CAN。

网友T:
不要问,直接试,有些型号兼容性好,有些就不行。

网友U:
引脚可以兼容,但程序应该要改一下

网友V:
楼主,建议还是得看一下手册,各个引脚以及内存地址等是不是完全一致,一般肯定会有部分区别,所以直接下载会有问题

网友L:
外设用的不多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毕竟作为替代品还是很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