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50兼容STM32F429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我准备使用GD32F450做个以太网相关的东西,但野火没有GD32F450的开发板;
听说GD32F450与STM32F429基本兼容,所以想用“野火STM32F429挑战者_V2开发板”来做前期测试,后面再自己排GD32F450的板子。
原来的STM32F103的hex可以直接烧到GD32F103上正常运行,不知F4系列的是否也可以?

网友A(2022-11-15):
估计得改改吧,直接烧录估计不行

网友B:
你确定ST的烧录到GD的能直接运行?

网友C:
看你用没用到不一样的外设,如果用到了,就得自己改改了

网友D:
应该不能完全兼容吧,我知道GD怎么都要修改一下的

网友E:
你可以先用F429的编写代码,然后再往GD上移植呗

网友F:
咋数呢,不能完全兼容的MCU,替换起来真的挺伤筋动骨的

网友G:
F4我觉得的不行,我之前听说是需要改动一些

网友H:
你前期测试是没问题的,GD估计要改改,但是估计改动也不大

网友I:
你只要引脚对应上了,至少能保证硬件OK,程序微调没啥问题的,不复杂

网友J:
没听说GD可以完全兼容ST的啊,你直接能烧录hex的话,是不是功能简单啊?

网友K:
这个不一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