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振弦无线采集仪外接数字传感器接入逻辑与数据发送

楼主(2022-07-15):
工程监测振弦无线采集仪外接数字传感器接入逻辑与数据发送

1.数字传感器的数据接入逻辑

VSVS-Box无线采集仪设备支持在 RS485 接口外接数字传感器, 可以进行单类型、多类型数字传感器接入。

单类型数字传感器:使用寄存器 DS_SENSOR(282)来设置单类型数字传感器的类型和数量(见下表)。 VS 会自动轮巡发送传感器读取指令,当 VS 接收到传感器输出的数据后解析数据并将其更新到通道寄存器 CHxx 内,最终发送到远程服务器上。

多类型数字传感器:使用寄存器 MDS_EN(290)的低字节来设置多类型传感器的种类数量,设置为 0 时表示关闭多类型数字传感器功能。使用寄存器 MDS01~08(291~298)来分别设置每种类型的类型码和数量(见下表)。当 MDS_EN 高字节的值为 0 时,读取到的传感器数据会依次保存于CHxx 寄存器内,待所有传感器读取完成后一并发送到远程服务器。而当 MDS_EN 的高字节为 1 时则会在读取每个传感器后独立地发送到 TCP 服务器。

随着 VS 设备固件版本不断更新,所支持的数字传感器种类也会不断增加。

2.数字传感器起始通道分配

寄存器 DS_CHNUM(299)用于设置读取到的数字传感器数据从哪个通道开始占用,默认为 1。单个数字传感器占用的通道数量与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有关,例如:每个激光测距仪会占用 1 个通道,而每个双轴倾斜传感器会占用 2个通道,三轴加速度计会占用 3 个通道。 VSxxx会根据传感器类型和数量从 DS_CHNUM指定的通道开始依次分配通道寄存器 CHxx。

例如: DS_CHNUM=17;DS_SENSOR=0x0203;MDS_EN=0x0002;MDS01=0x0302;MDS02=0x0C03;表示数字传感器的数据从 CH17 开始占用,外接了单类型数字传感器激光测距仪 3 个+多类型数字传感器 2 类(第 1 类为双轴测斜杆 2 个,第 2 类为静力水准仪 3 个),共 8个数字传感器,则通道分配见下表。

3.多类型数字传感器独立发送协议

独立发送传感器数据时,每个传感器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包,发送至预设的TCP服务器。数据包字符串,结构说明如下:

UDID>MDS+传感器类型码+第x个传感器>第x包/总x包>传感器数据,校验和字符,回车换行符例如:“861234567812345>MDS0B03>1/1>1234DF\r\n”

861234567812345:VS设备唯一识别码MDS:固定字符串,表示本包数据是独立发送的多类型数字传感器数据0B:16进制0x0B,即10进制的11,表示本传感器的类型是11(金码位移传感器)。03:16进制0x03,表示这包数据是本类型传感器中的第3个传感器。1/1:表示本传感器只有1包数据,这是第1包。1234:传感器的值,16进制字符串,对应10进制为4660,对于本传感器,表示4660mm。DF:前面所有字节的和校验值。

\r\n:回车换行符号

注意:传感器类型码、编号、传感器数据,均是16进制字符串,每两个字符表示1个字节,上例中的数据1234表示0x12和0x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