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做按键板,键值如何上报APP

楼主(2022-07-15):
#21ic问答# #技术资源#
mcu芯片(ATtiny1617)的引脚做gpio按键使用时,它的键值是通过什么上报给上层的呢?(目前是在高通平台使用的ATtiny1617芯片做从设备)大神们,求解!

网友A:
在MCU的代码里查询输入端口的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CU的代码里查询输入端口的状态啊

通过查看输入端口状态来判断返回键值,但是这个键值要怎么上报给app实现按键功能呢?

网友B:
串口、SPI、IIC、都可以

一般串口会简单些

网友:
你这里的App指的是什么 基于手机上的App用蓝牙,如果是按键板内的应用层,则做好API接口供应用层调用。

网友C:
直接用按键芯片不香吗?为啥非要浪费时间做io口的按键呢?

网友D:
一般用串口发送相应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