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便携恒温箱,要用什么器件实现降温

楼主(2022-07-15):
没有头绪,各位有什么高见。我想到用风扇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tyw
@gim008 :致冷片热端需加散热片风冷
@tyw :半导体制冷片制冷效率较低,密封性好的话倒是可以,你这用风扇那肯定是高于气温了。
tyw
去油香收
tyw
半导体致冷片+风扇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dcxq13 :便携设备,可以考虑折叠式的太阳能板,比如展开有六个平方米,质量好的可以有一千瓦,晒几个小时,可以顶几天。只是电池会比较重。
@wh6ic :太阳能那发电效率,能满足制冷功率的消耗吗
长期工作,中途可以用太阳能补充能量。可以考虑。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可以去了解一下,不过这玩意制冷的同时,也伴随着热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