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C130RD2CN uart 通讯

楼主(2022-07-15):
我用unc130rd2cn 做uart 通讯 uart2 为主站 urat 1 为从站。uart2 发送6个字节到uart1, uart1 检验接收正确后返回六个字节。两个端口接收发送都是通过中断来实现。但是只能进行一次发送-接收-发送(u2 发送一帧数 被u1 接收 u1 在发送一帧数据 被u2 接收),之后 uart1 在也进入不到中断程序了。但是通过寄存器查看uart1 确实有数据进来。接收中断被置位,中断使能也是被置位的。从寄出器窗口看 u1 bufffer 错标志被置位 接收溢出也被置位。

网友A:
串口的话,例程应该多吧,基础配置对照一下

网友A:
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配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因为开始都能第一次都能返送和接收。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尼?
         NVIC_SetPriority(UART02_IRQn , (uint32_t) 1);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 (uint32_t) 1)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有酬谢。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有酬谢。谢谢啦。

可以找我,新唐代理商 1363169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