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耐压降低电流损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7-16):
CMOS
下次把手册直接发上来  图片质量太差

网友B:
高介电常数材料,应该是用在栅极绝缘,同样栅极耦合电容情况下物理厚度增加,所以栅极耐压提高。
省电可能是瞎说的?

网友C(点评):
对这方面的知识不甚了解,如果坛友方便的话,还请解答一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画连环画太难

网友B:
可能是半导体工艺密度提高后,开关速度上升,所以功耗降低。
High-K 绝缘栅极材料是为了密度提高后不降低耐压使用的一种工艺。
勉强算降低功耗的理由。

网友C(点评):
原来如此,我算是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