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现出来后出现错误

楼主(2022-07-15):
调试串口功能,发现发送的数据到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现出来后出现错误,具体对应是这样的:发送0X01显示后为0X81,0X02变为0X82,0X03-0X83,0X04-0X84,0X05-0X81,0X06-0X82,0X07-0X84````请问各位高手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哪呢?

网友A:
楼主你秀逗了,你发的是数字,应该是以ASCII格式显示的。你看你发的这个顺序连号。

网友B:
内部ACLK=2768HZ,用示波器测感觉波形和频率精准

网友C:
检查单片机与PC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D:
看后几位的波特率应该没事,检测一下是不是两边的配置不一致

网友E:
看看串口调试助手与处理器频率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F:
检测配置,感觉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 要不不会这么规律的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问题吧。。

网友G:
波特率是否一致,停止位校验位等都一样吗?

网友H:
你把串口助手的数据位改成7位或者9位试试。。

网友I:
应该是数据格式不统一吧。

网友J:
是否可靠接地也有关系

网友K:
之前碰到这奇葩问题,这个和芯片串口外设时钟有关系。

网友C:
波特率等参数设置好。

网友L(2023-03-01):
你看看你仪器的波特率是多少?有可能你仪器默认的不是9600,好象有的程序可以自适应波特率的。还有你的线是否有问题,不要太长了。我就遇到过线不同而接受到乱码的。

网友M:
先检查一下波特率问题

网友N(2024-05-1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O: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P: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