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

楼主(2022-07-15):
在AD转换时没出现问题,后来要求加个串口,于是我加上了串口程序,一仿真,发现AD转换部分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需要重新开始仿真才会出现第二次结果。。

网友A:
把串口部分程序屏蔽掉试试

网友B:
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

网友C:
AD转换部分大致不会有错,只有看串口部分了

网友D:
你下载些现成的程序参考下啊

网友E:
连续扫描模式,就是多个通道的重复AD转换

网友E:
在A/D转换器前加了个多路复用

网友F:
应该看看看外设的电路、器件。

网友G:
不确定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H:
解决办法是用while(1){}做一个死循环。

网友E:
转换的出来的结果,还是前一次通道的数据

网友I:
主要看你的算法处理的。

网友A: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B:
使用看门狗重新复位。

网友J:
一次只能转换一个通道的信号

网友K:
有代码干扰

网友L:
是不是哪里干扰到这部分代码了

网友M:
估计不小心清除标志位了

网友F:
请问如何仿真呢

网友G:
用的哪种转换模式啊

网友N:
能贴上代码来看吗

网友O:
看着像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N:
估计是软件写错了

网友P:
新加的代码有干扰

网友Q:
新手没有高手师傅带,做嵌入式系统设计有点难。

网友R:
把串口部分的代码擦除试试

网友S(2023-03-01):
DMA传送完成中断函数是不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导致一直在响应中断了。

网友T:
串口部分程序屏蔽掉试试

网友U(2024-05-1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V: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W: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X: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Y: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Z: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AA: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AB: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AC: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AD: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