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本定时器进不去中断源

楼主(2022-07-15):
用FreeRTOS 430449例程配置了一下它的基本定时器,但是它进不去中断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操作系统好像需要加入一个进入中断和出中断的函数。

网友B:
中断源的设置很重要的。

网友C:
典型情况下,程序进入临界区将关闭所有中断。

网友D:
FreeRTOS 可能只是个障眼法,  关键是你的配置及中断使能了没有.

网友E:
这种机制让系统享有多任务特性的同时保证极高的实时性

网友F:
建议单独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G:
测试是否进入中段用开发环境调试

网友H:
为什么就是无法进入中断呢

网友I:
看能不能进捕获中断

网友J:
开启其他的中断了吗?

网友K:
不要和其他程序混在一起。

网友L:
看看定时器中断开启了吗?

网友B:
程序进入临界区将关闭所有中断

网友C:
中断向量在哪里

网友M:
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N:
总中断开启了吗

网友M:
能看看配置的代码吗

网友H:
给它使能了吗

网友A:
中断还用重新进行配置吗

网友M:
光这么讨论也没个结果

网友O(2023-03-01):
中断源的设置很重要的

网友P(2024-05-1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Q: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R: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S: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T: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U: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V: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W: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X: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Y: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