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

楼主(2022-07-16):
一直没其他问题. 但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用手指去触摸单片机的时候,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然后才正常运行.这时候发通讯命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手摸一下,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B:
调试时有可能

楼主:
非调试时候也有.就是程序烧好了.

网友C:
运行时不摸晶振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外部还是内部晶体?

网友D:
在摸她时用示波器检测晶体和RST,以及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E:
听过,没碰到过。。。

网友F:
手触摸的时候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G:
该单片机的自身稳定性一般般的哈

网友H:
手上有静电

网友I:
手上静电太强了?

网友J:
十有**是静电 有些板子对静电的屏蔽做的是真的不好

网友K(2022-12-03):
你这个摸得哪里,是不是单片机没有安装好,导致一按就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