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IFI模块工作一段时间后CS脚的对地电阻会变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16):
如下图是RTL8189FTV  WIFI模块的原理图, 供电是3.3V,  用的LDO, 系统一上电就会将电源打开, WIFI模块工作一段时间(时间无规律)后, 它的WIFI_CS脚会被拉死, 测得电压为0.05V, 断电量得该引脚的对地电阻为30欧左右, 正常的阻值为几百K~3M。测试中将WIFI模块拆下来重贴后又恢复正常,或只给WIFI芯片用热风枪吹下,然后再测试则不会出现该现象了(到目前为止还未复现到)。这个问题从原理上去分析,该怎么解释才能说得通?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建议,用没加工的,用治具接在板子上测试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问题,发给供用商分析。
模块会不会有可能,芯片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