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好程序后下载成功,不能调试

楼主:
由于之前生成的flash地址不连续,所以设置了ROM ranges,后面编译成功后,生成的Hex下载到芯片里,不能运行,读read device memory to file 发现全0 .  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16):
但是我下载一个正常的能用的Hex,读read device memory to file ,虽然都出来的HEX 与我下载的HEX数据不是一样的,但不是全0 .

楼主:
而且可以下载程序,不能调试。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楼主:
编译后的flash 映射。
read device memory to file ,读到的hex

网友A:
读出来的全是0, 可能是你使能了代码保护.

网友B:
你看一下配置字的代码保护位,是不是被使能了?

网友C:
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可是两个项目的hex都设置了CP=ON 啊,正常的能运行的代码都出来的不是全0 . 另一个全0.

网友D:
CP=ON, 就是代码保护, 能读的话, 应该只有前面的32或者64个字节而已.....

网友E:
你可以先把这个关掉,再用工具读的看看.

网友F:
什么叫做下载成功却不能调试 啊

网友G:
如何去除代码保护呢

网友A:
如何判断是不是进行了保护呢

网友H:
如何确认已经写入成功了呢

网友I:
很有可能就是不连续的 因为厂家出厂的时候会用到一部分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而且可以下载程序,不能调试。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 ...

有这个提示代表无法进入调试模式,极大多数都是配置位设置的问题,主要是时钟振荡器的配置和调试接口配置。

能下载只代表烧写器把程序写入Program Memory而已,不代表下载到片内的程序就能调试或者运行。
另外,读Program Memory结果为全0,有正常逻辑关系的设置就是使能代码保护配置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两个项目的hex都设置了CP=ON 啊,正常的能运行的代码都出来的不是全0 . 另一个全0.
...

按你这个说法,CP=ON,读出来不是全0,反而是有问题了。至少代码保护这个功能是有问题的。
使能了代码保护,能正常运行的芯片,读Program Memory的结果更应该是全0。

网友J:
你可以先不设置ROM ranges调试一下,看能不能开始debug。能否进入debug模式和ROM ranges的设置理论上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就你对代码保护的说法和理解,我建议你还是查查配置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