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V-3.3V采样不正常

楼主(2022-07-16):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哪里出现的问题本来是采样0-3.3V输出,现在只有0-2V采样正常,2V-3.3V采样不正常,请问下问题出在哪里?
main.c

#include "config.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define ANGLE 360
#define AVRVALUE 330

uint16_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uint16_t average;
uint8_t tcnt = 0;

void delay(void);
uint8_t Data[]="a:aaa\n"; //发送的字符串,字符串末尾通常都会有一个默认的\0结束符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8_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int8_t i;

        average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average += results;
        }
        average >>= 5;                            //除以32

        index = 0;
        tcnt++;
        if(tcnt == 250)      //主要是降低串口发送速度
        {
            LPM1_EXIT;
            tcnt = 0;
        }
    }
}

void main()
{
  uint8_t i;
  uint8_t buffer[5];
  uint8_t buffer1[4];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BIT0;
  P2OUT |= BIT0;   //L8输出,熄灭   为1熄灭,为0点亮
  InitUART();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_ADC();
  _EINT();
  buffer[4] = '\0';
  buffer1[3]='\0';
  uint16_t vol_100=0;
  uint16_t ang_val=0;
  while(1)
  {

        if(keyin != 0x0f)
        {
          delay();
          if(keyin != 0x0f)
          {
              while(keyin != 0x0f);
              P2OUT ^= BIT0;
                                  //uart0发送ON
              sendString("ON");
          }
        }
        LPM1;

        Hex2Dec(average,buffer);
        for(i = 0; i < 4; i++)
            buffer += 0x30;
        sendString(buffer);

        /*
        Trans_val(average,buffer);
        buffer[3] = buffer[2];
        buffer[2] = buffer[1];
        buffer[1] = 0x2e - 0x30;

        vol_100=buffer[0]*100+buffer[2]*10+buffer[3]*1;
        for(i = 0; i < 4; i++)
        {
          buffer += 0x30;
        }
                sendString(buffer);
                ang_val=(ANGLE*vol_100)/AVRVALUE;
                buffer1[0]=ang_val/100;
                buffer1[1]=ang_val%100/10;
                buffer1[2]=ang_val%10;
                for(i = 0; i < 3; i++)
        {
          buffer1 += 0x30;
                }
        sendString(buffer1);
        */

  }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用于消抖的延时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void)
{
    uint16_t tmp;

    for(tmp = 12000;tmp > 0;tmp--);
}

ADC_Fun.c
#include "config.h"
//#define ANGLE 360
//#define AVRVALUE 2048
/********************************************
函数名称:Init_ADC
功    能:初始化ADC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1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
函数名称:Hex2Dec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十进制
          表示形式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ptr--指向存放转换结果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Hex2Dec(uint16_t Hex_val,uint8_t *ptr)
{
    ptr[0] = Hex_val / 1000;
    ptr[1] = (Hex_val - ptr[0]*1000)/100;
    ptr[2] = (Hex_val - ptr[0]*1000 - ptr[1]*100)/10;
    ptr[3] = (Hex_val - ptr[0]*1000 - ptr[1]*100 - ptr[2]*10);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16_t Hex_Val,uint8_t *ptr)
{
    uint32_t caltmp;
    uint16_t Curr_Volt;
    uint8_t t1;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1] = t1 / 10;
    ptr[2] = t1 - (ptr[1] * 10);
}

//转化成角度值
/*
void Conv_AngleVal(uint16_t Hex_Val,uint8_t *ptr)
{
        uint16_t cir_angle;
        uint8_t temp;
        uint8_t emp1;
        cir_angle=(ANGLE*Hex_Val)/AVRVALUE;
        ptr[0]=(cir_angle/100);
        temp=cir_angle-(ptr[0]*100);
        ptr[1]=temp/10;
        ptr[2]=temp-ptr[1]*10;
        //temp1=ptr[0];
        //ptr[0]=ptr[3];
        //ptr[3]=temp1;
}

网友A:
average定义的范围小了,定义成unsigned long 就可以了

网友B:
采样32个数求和求平均时,32个数之和大于65536,所以定义unsigned int 不合适,应当定义为unsigned long

网友C:
测一下芯片的参考电压是不是对的

网友D:
若采用外部供电参考电压的话,需要改电压稳定可靠。

网友E:
这个重点看下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及范围的

网友F:
2V-3.3V采样不正常?只有这个段吗

网友E: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超出测量范围了呢

网友H:
这个变量有啥问题?

楼主:
测量信号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
设置参考电压为3.3V试试看 。。

网友D:
高电压的时候有偏差吗?

网友I:
数值类型定义的问题

楼主:
数据溢出了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参考电压超限?

网友A:
数据溢出的问题

网友K:
电压基准用的什么啊

网友L:
能详细说说哪里不正常吗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A:
好像是溢出了

网友M:
数据溢出了吧,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感觉之前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O(2023-03-01):
先用表测下跟随器输出电压对不对?怀疑跟随器电路问题。

网友P:
看下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Q(2024-05-1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R: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S: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T: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U: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V: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W: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X: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Y: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