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 c51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上电时不清零某个变量

楼主(2022-07-16):
keil c51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上电时不清零某个变量

网友A:
自己修改一下啟動初始化文件 STARTUP.A51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在裡面识别各种啟动状态,然后进行对应的啟动处理。

楼主:
除了修改那个文件没别的办法了吗?

楼主:
比如IAR有个__NOINIT_,可是中颖能挂到IAR下面仿真吗?

网友C:
keil c51不直接支持这种方式

网友D:
只能修改启动文件,修改初始化变量的范围,然后在定义变量时指定变量地址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做?意义是什么

网友F(2024-06-12):
使用非易失性存储器(NVM)

网友G:
保存在FLASH中,上电加载进RAM

网友H:
使用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I:
在启动代码中手动设置变量值

网友J:
改启动文件就很方便

网友K(2024-07-22):
修改启动文件最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