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的电路中有18路上面的电路结构,公用一个公共火线,经过继电器输出后驱动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型号为1210或者1810,每个的功率为9W,电流大约为50mA。程序设计的是18路输出,顶多同时输出10路。这个地方 偶尔由于 接触器线圈短路或者输出的控制线误接短路造成的烧继电器和电路板,

不能选用一次性保险丝,因为一旦坏了。客户不可能拆开外壳换保险丝。

那么我上面电路选用的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选用多大规格的合适?

网友A(2022-07-16):
外面搞个小点的空开就搞定了。

网友B:
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即可

如果短路发生了,我觉得来不及 防止电路板烧。因为自恢复保险丝 温度上升有个过程

网友C(点评):
如果楼主想让保险快速起到保护作用,建议试试快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短路发生了,我觉得来不及 防止电路板烧。因为自恢复保险丝 温度上升有个过程 ...

看你电源,如果电源功率足够,电流上升较快,温度升的也快。能不能烧坏电路板,得看电路板过流怎么样。理论不够支持,实测看看

网友D:
选用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