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EXCEL曲线拟合公式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EXCEL曲线拟合公式的问题,把X的值0,150,300代入得不到Y的值,Y的值不正确,是那里不对?哪个坛友知道的,赐教一下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B(2022-07-16):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公式y=ax^2+b*X+C中,则当x=0时,y=100,可得到常数项C=100,

剩下的就是

2048=a*150*150+b*150+100……①

4096=a*300*300+b*300+100……②

联解这个①、②组成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就能得到原二元一次方程了。

不知道你那y=50x^2+1798x-1748方程从哪里来的,对不上结果很正常。

网友C:
触摸屏校正吗?
Y=X*B+A
Y是想要得到的结果,X是输入的结果,B是系数,A是偏移量。

网友C:
应该是27.306666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公式y=ax^2+b*X+C中,则当x=0时,y=100,可得到常数项C=100,

剩下的就是

我是用excel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公式y=ax^2+b*X+C中,则当x=0时,y=100,可得到常数项C=100,

剩下的就是

你这两个公式   都是一样?  Y 不一样  不对把

网友B(点评):
对不起,笔误。当Y=4096时,应该将300带入到X值,我已在原文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校正吗?
Y=X*B+A
Y是想要得到的结果,X是输入的结果,B是系数,A是偏移量。 ...

不是一元一次方程

网友D:
参考在Excel折线图上添加的趋势线公式总是错的,如何解决呢?

还有EXCEL里面趋势线有好多模型,不同模型应该有区别吧!偶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在Excel折线图上添加的趋势线公式总是错的,如何解决呢?

还有EXCEL里面趋势线有好多模型,不同模型 ...

没错  是那样  我已经搞定了 不过版主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