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IDE是必须建立一个工作区域么?

楼主(2022-07-16):
工程不能直接打开?
只能通过IDE导入?

网友A:
必须建立一个工作区域文件夹  可以作为总的文件夹,后面你开发的工程 在该文件夹 子文件夹内  可以多个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建立一个工作区域文件夹  可以作为总的文件夹,后面你开发的工程 在该文件夹 子文件夹内  可以多个工程 ...

嗯嗯,跟平常的习惯不一样了,要适应几天

网友B:
是的 必须要建立这个区域

网友C:
我认为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D:
可以直接打开工程吧

网友E:
没有建立工程的话,系统是不识别,也不认可的。

网友F(2022-11-24):
是不是你的版本不一样啊,就IDE不支持这个版本?

网友G:
一般是这样的,都要通过IDE导入一下才行

网友H:
这个可以不用导入吧,直接双击不能打开工程么?

网友I:
你说的是用哪个IDE啊?

网友J:
最好是通过IDE导入,这样能适用于这个IDE的版本,能好点

网友K:
一般情况是需要用IDE导入的,这样导入同时,可以给工程适配这个IDE的版本

网友L:
当然要建立一个工作区域了啊

网友M:
对的,用IDE导入比较好,导入成不成功都能看得到

网友N:
应该能直接打开的啊,我用IDE就可以直接打开,不需要导入

网友O:
如果是集成项目应该可以双击打开,但是独立的好像不能吧,这个IDE我用的少,反正要是双击打不开,我都会选择导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