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发送两次才有回复

楼主(2022-07-16):
485通讯的时候,要发送两次查询命令才会有信息反馈,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发送第三次再看看,能收到几次

网友A:
如果发送N次收到N-1次比较好理解,如果发送N次收到N/2次就难搞了。

网友B:
之前也是遇到过,通过串口烧写程序
发送一次,烧写失败,发两次就成功

网友B:
但是,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文件,友商就烧一次····

网友C:
上电等一会呢?

网友D:
会不会开始的时候,串口没有准备好?
或者用了什么接口转接之类的了?

网友E:
是不是有一次你忘了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