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如何添加已经写好的库和新建新的C文件和H文件

楼主(2022-07-16):
我发现我在新建c文件时他的路径都是和main.c一个路径下,我想让他生成在MCC的文件下面不知道如何定义路径

网友A:
你自己新建的文件保存在哪里,难道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

网友B:
Projects窗口里,鼠标右键选中MCC的文件夹,然后NEW添加你需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jects窗口里,鼠标右键选中MCC的文件夹,然后NEW添加你需要的文件。

我也是这么建立的,但是有报错,我发一个工程能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C:
我晕,保存在你的工程目录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建立的,但是有报错,我发一个工程能帮我看一下吗

可以,请发。

网友D:
用两次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E(2022-11-10):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ffaf42551252d380eb6294dd88d0d233d43c6f.html

网友:
MPLAB X IDE 调用外部C文件和头文件 1、单击文件 - >项目属性

网友F:
在新建工程时,把编译器选为c编译器,就可以创建C项目文件,新建文件,存为.c文件即可

网友G:
创建c之类的只要在工程下点File(白色纸的那个图标也行),选New后保存,在保存时钩上最后的那个add之类的方框就可以自动添加进工程里面,H之类的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