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07.低电压检测器(LVD)实测与问题反馈

楼主(2022-07-16):
CW32F030系列MCU带有低电压检测(LVD)功能,用于监测VDDA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LVD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条件时,将产生LVD中断或复位信号,通常用于处理一些紧急任务。

我们在产品上使用这一功能来检测外部的输入电压,当输入电压降低到一个数值时,我们需要通过软件对外部的硬件电路进行控制,起到保护的作用;当达到设置数值之上的电压时,我们再将对应的外部硬件电路功能打开,所以这一功能对我们产品来说很重要,所以专门测试了一下LVD功能。

主要特性
  • 4路监测电压源:VDDA电源电压、PA00、PB00、PB11引脚输入
  • 16阶阈值电压,范围2V~3.67V
  • 3种触发条件,可以组合使用:电平触发(电压低于阈值)、下降沿触发(电压跌落到阈值以下的下降沿)、上升沿触发(电压回升到阈值以上的上升沿)
  • 可触发产生中断或复位信号,二者不能同时使用
  • 8阶滤波可配置
  • 支持迟滞功能
  • 支持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中断唤醒MCU

LVD功能框图

LVD阈值电压

LVD测试实现
将LVD的监测源设置为VDDA,参照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原理图,我们断开J23跳帽,然后使用数字稳压源对其进行供电,这样方便调整VDDA的电压;此外将LVD触发动作配置为中断方式,并使能中断;触发条件为上升沿和下降沿组合使用;通过配置选择不同的阈值电压,结合数字稳压电源的供电调节来测试CW32F030的LVD实际值,具体的代码和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原理图

硬件环境

实现代码
void LVD_Configuration(void)
{
    LVD_InitTypeDef LVD_InitStruct;

    LVD_InitStruct.LVD_Action     = LVD_Action_Irq;
    LVD_InitStruct.LVD_Source     = LVD_Source_VDDA;
    LVD_InitStruct.LVD_Threshold  = LVD_Threshold_3p1V;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En   = LVD_Filter_Enable;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Clk  = LVD_FilterClk_RC150K;
    LVD_InitStruct.LVD_FilterTime = LVD_FilterTime_4095Clk;
    LVD_Init(&LVD_InitStruct);

    LVD_TrigConfig(LVD_TRIG_FALL | LVD_TRIG_RISE, ENABLE);
    LVD_EnableIrq(LVD_INT_PRIORITY);
    LVD_ClearIrq();

    SysTickDelay(1);    LVD_Enable();
}

void LVD_IRQHandler(void)
{
    printf("\r\n");
    if(LVD_GetFilterResult() != FALSE) printf("\r\nFLTV : H");
    else                               printf("\r\nFLTV : L");
    printf("\r\n");

    LVD_ClearIrq();
}

测试结果
设置阈值电压
触发下限
触发上限
LVD_Threshold_2p0V
2.46
2.51
LVD_Threshold_2p11V
2.58
2.65
LVD_Threshold_2p22V
2.72
2.79
LVD_Threshold_2p33V
2.86
2.93
LVD_Threshold_2p44V
3.01
3.06
LVD_Threshold_2p55V
3.13
3.19
LVD_Threshold_2p66V
3.28
3.33
LVD_Threshold_2p77V
3.41
3.47
LVD_Threshold_2p88V
3.56
3.61
LVD_Threshold_2p99V
3.68
3.73
LVD_Threshold_3p1V
3.82
3.87
LVD_Threshold_3p21V
3.95
4.01
LVD_Threshold_3p32V
4.10
4.15
LVD_Threshold_3p43V
4.23
4.28
LVD_Threshold_3p54V
4.37
4.42
LVD_Threshold_3p65V
4.50
4.55

问题反馈
在CW32F030库函数中宏定义的阈值电压与手册上的不一致,在实测结果时手册上的阈值电压也完全对应不上,且偏差比较大;想问题一下这是软件配置不对,还是单个芯片个体差异导致的,还是说LVD功能就是这样,只能参考不能实例精确使用?

附件
软件工程源代码:

网友A:
赞一个。你测试使用的芯片为早期的工程样片,缺少FT流程,因此存在较大的差异。请私信联系方式,我们会提供量产后的开发板供你测试。

网友B(2022-08-19):
中断代码可以执行多长?

网友C:
这个触发中断的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保存参数使用可以的。

网友D:
LVD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E:
同问,lvd有什么用

网友F:
内部集成的功能吗

网友G:
cw32兼容stm32哪个芯片呢

网友H(2022-09-29):
LVD实际使用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I:
LVD的功能是检测单片机VDD / VDDA 引脚上的供电电压是否低于低电压检测阈值

网友D:
电压检测监视内部电源电压

网友J:
基准是内部的么?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E:
触发中断的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K:
请问实现迟滞功能和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中断唤醒MCU功能容易实现嘛

网友L(2022-12-04):
最大支持几伏电压的监测

网友M:
如果外部电压不稳定,这个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N:
是不是可以使用超级电容供电呢?

网友O:
可以产生低电压中断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可以产生低电压中断吗?

复位和中断二选一,LVD->CR0.ACTION=0中断,=1复位

网友Q(2023-01-03):
触发中断的响应速度怎么样

中断响应自然是快,ns级!

网友R:
MCU都有这个低电压监测功能

网友S:
低电压检测可以到多少?

LVD阈值电压,范围 2V ~ 3.67V

网友T:
这个如何配置低电压检测?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个如何配置低电压检测?

请参考LVD的Sample code。

网友V:
主要是应用在哪呢?

网友W:
低电压的检测如何设置电压?

网友X:
这个是不是可以产生中断呢?

网友Y:
这个保存参数必须的。

网友Z:
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个超级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