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芯片接收不到信息

楼主:
电脑通过232发送给单片机没问题,单片机通过232发送给电脑收不到电路图

5V TTL电平波形很正常,如下

232电平感觉不太对,232应该是负逻辑,-12V代表1,可是没有信号的时候7脚上是高电平

高手指点不是芯片的问题,芯片换了好多种了
1片5元的MAX232也试过了

网友A(点评):
覆铜间距太小了

楼主(2022-07-16):
问题解决了,元件用错了,画图的时候用的公头,焊接用的母头,管脚不对

网友B:
RS232接口多用于计算机与设备之间的通讯,用于数据监控及调试。在应用的过程中通讯电缆容易耦合外部的干扰对信号传输造成一定的影响,单板内部的干扰也可能通过电缆形成对外辐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元件用错了,画图的时候用的公头,焊接用的母头,管脚不对

有时也会把收发两脚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