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各路大神,请教有没有替代op285的运放

楼主:
性能只能比op285强不能弱,op285市场存货不多了

网友A(点评):
opa2604不妨对比一下看看是否满足。

网友B(2022-07-17):
有个方法,去官网找到这颗器件的页面,然后就可以看到推荐的升级替换型号。

网友C:
TI 的应该

网友D:
找个替代芯片还用来论坛直接看技术指标,随便找个贸易商的官网都可以找到类似的。。。

网友C:
OPA1612-Q1,OPA2607 行不行

网友E:
ad的芯片,已经不提供手册了。需要百度找。

看了一下,没什么特色,大把新型号可以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d的芯片,已经不提供手册了。需要百度找。

看了一下,没什么特色,大把新型号可以换。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OP285.pdf

网友E(点评):
我用搜索功能,始终不出现结果。好奇怪。

网友C: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