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闩锁效应详解

楼主(2022-07-16):
1、Latch up

闩锁效应是指CMOS电路中固有的寄生可控硅结构(双极晶体管)被触发导通,在电源和地之间存在一个低阻抗大电流通路,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甚至烧毁电路。
Latch up是指CMOS晶片中,在电源VDD和地线GND(VSS)之间由于寄生的PNP和NPN双极性BJT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低阻抗通路,它的存在会使VDD和GND之间产生大电流;
随着IC制造工艺的发展,封装密度和集成度越来越高,产生Latch up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Latch up产生的过度电流量可能会使芯片产生永久性的破坏,Latch up的防范是IC Layout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Latch up最易产生在易受外部干扰的I/O电路处,也偶尔发生在内部电路。

2、Latch up的产生原因

实际电路中Latch up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几种:
芯片一开始工作时VDD变化导致nwell和P substrate间寄生电容中产生足够的电流,当VDD变化率大到一定程度,将会引起Latch up(VDD上电太快导致闩锁);
当I/O的信号变化超出VDD-GND(VSS)的范围时,有大电流在芯片中产生,也会导致SCR的触发(信号过压导致闩锁);
ESD静电加压,可能会从保护电路中引入少量带电载流子到nwell或substrate中,也会引起SCR的触发(ESD导致闩锁,VDD过压);
当很多的驱动器同时动作,负载过大使VDD和GND突然变化,也有可能打开SCR的一个BJT;
nwell侧面漏电流过大。

3、Latch up的防护措施

针对上述产生原因,Latch up的防护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在基体(substrate)上改变金属的掺杂,降低BJT的增益;
避免source和drain的正向偏压;
增加一个轻掺杂的layer在重掺杂的基体上,阻止侧面电流从垂直BJT到低阻基体上的通路;
使用Guard ring:P+ ring环绕NMOS并接GND;N+ ring环绕PMOS并接VDD,一方面可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另一方面可阻止载流子到达BJT的基极。如果可能,可再增加两圈ring;
Substrate contact和well contact应尽量靠近source,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使NMOS尽量靠近GND,PMOS尽量靠近VDD,保持足够的距离在PMOS和NMOS之间以降低引发SCR的可能;
除在I/O处需采取防Latch up的措施外,凡接I/O的内部MOS也应接guard ring;
I/O处尽量不使用PMOS(nwell)。
CMOS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MO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烧毁芯片。
针对CMOS的闩锁效应,板级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规定电压,二极管通常选用导通压降较低的锗二极管或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限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但这种方法降低了电源的利用率,在电流消耗较小的情况下使用;
上电时序: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的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的电源。

4、guard ring

guard ring是为了防止闩锁效应,隔离噪声,提供衬底连接的作用。保护环分为两种:多数载流子保护环和少数载流子保护环。guard ring分为两种:double guard ring和dual guard ring,把两个P型环接GND的称作double guard ring,把通常的P型和N型的称作dual guard ring

网友A:
学习了,这是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B:
应该会有筛选的

网友C:
产生这种现象是不是芯片设计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