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tft屏出现波纹,该怎么查原因

楼主(2022-07-16):
已经转到生产了,
屏幕出问题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能有10%的屏幕,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道道的横线,或者显示颜色不对

网友A:
电源有问题么

网友B(2022-09-13):
我的也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C:
屏幕本身的问题吧,屏幕是模块啊,还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