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GB565转BMP格式算法

楼主(2022-07-16):
不知道怎么由RGB565转BMP格式,可以给点指导意见吗??或者资料什么的

网友A(2022-08-30):
RGB565 -> RGB888
rr = byte[1] & 0xf8;
gg = (byte[1] << 5) | ((byte[0] & 0xe0) >> 3);
bb = byte[0] << 3;

// 补偿
rr = rr | ((rr & 0x38) >> 3);
gg = gg | ((gg & 0x0c) >> 2);
bb = bb | ((bb & 0x38) >> 3);

https://blog.csdn.net/happy08god/article/details/10516871

网友B:
这就是像素转换吧

网友C:
需要这种算法干啥?

网友D: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格式转换

网友E:
网上搜搜呗,格式转换怎么搞

网友F:
这不是普通的格式转换吧,还需要进行像素处理呢

网友G:
没研究过啊,但是正常就是JPEG转换成BMP吧

网友H:
没啥指导意见,我觉得这个就是格式转换的操作

网友I:
是不是通过像素点的转换实现了格式转换啊

网友J:
你是想用什么平台实现格式转换啊?

网友K:
你可以网上找格式转换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搞出来源码分析分析

网友L:
RGB565是LCD的显示内存图像格式,可以将一块RGB565格式的内存块直接“赋值”到”显存“,LCD刷新的信号到了,该”像素内存块“就显示在屏幕上了。 而BMP格式是"存储格式”,是存储在硬盘上以文件的形式保留下来的。

帖主似乎是想“如何实现截屏,截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