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温度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2-07-16):
在室温下,要求恒温2~8度。有什么传感器可以选择,还有精度怎么选。

网友A(点评):
多见PT100热电阻,精度也可以的。

网友B(点评):
先看小学语文课本

楼主:
一般恒温都是某个定值,跟设定的电压比较,反馈控制。但在一段范围内实现恒温,怎么实现,用窗口比较器吗

网友C: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整修过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去油香收

网友D:
2-8度是测量范围还是精度?现在温度传感器很多,传统热电偶的、现代MEM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整修过了

T叔,麻烦给我也发一份,谢谢了,zjten817@126.com

网友C(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C: 收到了,感谢T叔

网友F:
传感器只是测量,你要实现这个温度就要用压缩机或者半导体制冷了。

网友G:
Pt100,Pt1000,Pt10, Cu50,Cu100 等传感器信号的隔离与变送

楼主:
传感器电阻太小,分压不大。选什么传感器,还是用什么其它电路结构

网友H:
pt1000和NtC都可以,精度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