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F50230外部时钟改为内部时钟的方法

楼主(2022-07-16):
合泰的SDK提供了时钟选择相关宏。打开“system_ht32f5xxxx_04.c”文件,找到如下一段代码(也可以全局搜索HCLK_SRC这个宏):
将HCLK_SRC的值由2改为3,同时将HSI_ENABLE的值改为1,将HSE_ENABLE的值改为0即可。也可使用Keil提供的“Configuration Wizard”功能进行图形化配置,点击左下角的“Configuration Wizard”标签页:
将配置项改成如下图所示即可: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B:
你这图又是忘上传了吗?

网友C(2022-08-19):
改成内部时钟属实可以啊,还可以省个晶振

网友D:
一般还是建议用外部晶振吧,比较好

网友E:
这操作和ST的也差不多啊

网友F:
不建议用内置晶振啊,没有外置晶振的准啊

网友G:
这个教程很好啊,稳的很那

网友H:
这芯片的内核是什么呀?

网友I:
现在用内置晶振的多么?

网友J:
这个教程不错啊,很好用

网友K:
如果使用内置晶振的话,是否稳定啊?

网友L:
挺好的,也不知道内置晶振是否稳定

网友M(2022-11-04):
内部晶振精度应该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