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02.基于keil定时器串口接收

楼主(2022-07-16):
实验现象:
      当单片机接受到数据的时候,输出
  1. CW32F030 UART Interrupt
环境搭建:      keil的环境搭建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做过多解释,最主要的是我要讲一下为什么用keil。看过我上一篇的大家都知道,为了正版,我用的是vscode的开源软件来做开发,并花了不低的时间来调试,最终完成一次简单的点灯实验,但是中间踩的bug简直让人崩溃。
      在实现了点灯程序并正常运行后,我本以为接下来就是一片坦途,但是在我接下来实现定时器串口接收数据的这个实验时,再次被bug击倒。我实现的代码在VSCODE上无论如何都运行不起来,环境变量设置好,头文件都包含好,最后我甚至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只要能接受到数据就OK,但是不行,死活接受不了,鉴于vscode并不支持芯源的debug,使得我不得不一行行代码自查,但是代码我死活找不到问题,我怀疑是缺失了部分头文件,但是在我包含了所有官方提供的文件以及我所能找到的M0+架构的文件之后,程序还是没有运行起来。vscode没有提示,正常生成了hex文件。在花费了5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搞到11点结束,花费10个工作时之后我不得不宣布放弃,长时间的钻研这个幽灵bug,实在是太折磨人了。继续下去,我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时间就不太保证了。所以为了效率,果断结束使用vscode来开发,后续如果有大神能接着使用vscode来开发,或者官方出教程,是最好的。
      如果后续我有时间,空闲下来,我会接着使用vscode来开发,毕竟工作需要,碰见这个bug是肯定要解决的。
      然后我转移到keil环境下之后,用时6分钟,实验完毕,实验结果如我所料,没有bug。一把辛酸泪,简直是从地狱模式转移到简单模式来。
原理图如下:

    芯源的电路板上,并没有把串口与ch340连接起来,所以我们要飞线,把cn9的4个线都飞线接好,接到cn4的PA8,PA9上。

    其中J24我们要把3.4短接,然后,我们就可以愉快的使用mini usb连接电脑来测试了。
    在此吐槽一下,芯源能不能把mini usb换成type-c或micro usb,mini usb真是有点古老了。
代码讲解:
      本次实验基于芯源的I:\芯源\CW32F030CxTx StartKit\cw32f030-stdperiph-lib\Examples\UART\UART_Interrupt实验,再次基础上进行了改造。
      1:增加定时器功能
ATIM_InitStruct.BufferState = ENABLE;               //使能缓存寄存器
  ATIM_InitStruct.ClockSelect = ATIM_CLOCK_PCLK;      //选择PCLK时钟计数
  ATIM_InitStruct.CounterAlignedMode = ATIM_COUNT_MODE_EDGE_ALIGN;    //边沿对齐
  ATIM_InitStruct.CounterDirection = ATIM_COUNTING_UP;        //向上计数;
  ATIM_InitStruct.CounterOPMode = ATIM_OP_MODE_REPETITIVE;    //连续运行模式
  ATIM_InitStruct.OverFlowMask = DISABLE;        // 重复计数器上溢出不屏蔽
  A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ATIM_Prescaler_DIV1;    // 1分频
  A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 9999;                 // 重载周期9999+1
  ATIM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16;              // 重复周期0
  ATIM_InitStruct.UnderFlowMask = DISABLE;           // 重复计数下溢出不屏蔽

  ATIM_Init(&ATIM_InitStruct);
  ATIM_ITConfig(ATIM_CR_IT_OVE, ENABLE);             // 有重复计数器溢出产生进入中断
  ATIM_Cmd(DISABLE);
   定时器定时20ms,在初始化时关闭定时器。
void ATIM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ATIM_GetITStatus(ATIM_IT_OVF))
  {
    ATIM_ClearITPendingBit(ATIM_IT_OVF);
    Usart1_RxCompleted = 1;
                ATIM_Cmd(DISABLE);
  }

}
   在定时中断里面置位Usart1_RxCompleted,表示当前定时器中断20ms无数据,清零并关闭定时器。
    2:串口
    串口基本没有大的改动,只是改变了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
  uint8_t TxRxBuffer;
  if(USART_GetITStatus(CW_UART1, USART_IT_RC) != RESET)
  {
    Usart1_RxBuff[Usart1_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_8bit(CW_UART1);
                if(Usart1_RxCounter == 0){
                        ATIM_Cmd(ENABLE);
                }else{
                        ATIM_SetReloadValue(0);
            }

                Usart1_RxCounter++;

//    USART_SendData_8bit(CW_UART1, TxRxBuffe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CW_UART1, USART_IT_RC);

  }
  /* USER CODE END */
}
    如果Usart1_RxCounter等于0,表示是接收的第1个数据,进入if分支,开启定时器,else分支,表示果Usart1_RxCounter不等于0,不是接收的第一个数据,每接收1个字节的数据,清零定时器重载值。Usart1_RxCounter加1,表示接收的数据总量+1。
    再次吐槽,能不能提供一下固件库使用指南,或者在库函数中把每个函数都注释一下,讲解一下作用。部分函数什么注释都没有,纯靠猜。
    编译并使用pwlink2下载程序。

    可以在这里设置下载完成后自动启动程序。
实验现象:

总结:

    没什么感想,就是换成keil之后,开发速度大增,各种debug,各种调试简直不要太好。但是我还要接着用vscode啊!

网友A:
定时器串口精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串口精度可以?

你指的什么?

网友B(2022-08-18):
不太习惯使用定时器。

网友C:
可以回环接收数据吗

网友D:
DMA不好用吗

网友E:
使用dma接受数据吧

网友F:
定时器非常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回环接收数据吗

可以使用。

楼主:
好用,只是我对速度没要求。

网友G:
为什么要使用定时器呢

网友H:
串口的速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