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数组最大最小值不正常

楼主(2022-07-17):
求助!!!!!!求一个16个FLOAT数组元素中的最大和最小值,怎么也不对,最小就一直输出0,最大就一直输出941654200000000000000.000000.代码怎么看都没有问题,求助高手解答,谢谢.代码很简单,如下:

//求数组中最大值,向量的长度是a,首地址是这P.
float        max(float p[],u8 a)
{
         u8 i=0;
        float max=0;
    for (i=0;i<a;i++)
    {
        if(p[i]>max)max=p[i];
    }
                     return max;
        }
//求数组中最小值,向量的长度是a,首地址是这P.
float        min(float p[],u8 a)
{
          u8 i=0;
          float min=0;
         for(i=0;i<a;i++)
    {
        if(p[i]<min)min=p[i];
    }
                return min;
        }
//////////

网友A:
16个FLOAT数组元素都是什么?函数名改一下,l两个函数变量名是 max 和min ,你的函数名也max,main。会不会进入 递归调用了?
函数名 最好不要和该函数变量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