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搭建环境,测试GPIO输出

楼主(2022-07-17):
对于ARM系列的单片机在keil中开发流程基本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此次申请的芯源单片机是M0内核的,所以我们先安装pack。
在其资料中就有。双击安装即可。然后我们可以选在测试例程或者是自己新建工程,我们这里就把新建工程的一些事项说明下。
新建工程首先就是选择工程路径,然后就到这里选择芯片。我们这里选择CW32F030C8。
下一步到这里就只勾选core即可,其他都我们自己添加。
然后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新建一些文件夹放置文件,我这里添加了几个,后续我们修改晚上我们自己的库。
下面是注意事项了。
如果你是新版本keil,这里的编译器还是建议你选择第五版本的。

在这个目录下记得勾选上c99版本。
Debug下选择你的调试仿真器,这里我选择的是ST-link。
建议不要用我圈上文件里的LED点灯,有点问题,我们自己根据GPIO,固件库来设置即可,完成烧录看下能运行吗,如下状态即时好的。

网友A:
入门的首选。

网友B:
最大的翻转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C(2022-08-20):
keil安装一个pack就行。

网友D:
GPIO的响应速度快吗 ?

网友E:
设置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应该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