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380V交流电动机

楼主(2022-07-17):
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电压问题难解决

网友C: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网友D: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E: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B:
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G:
不是有继电器吗  我真晕  电脑能控制电机 单片机更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用两次继电器控制 而且还得用光电隔离 以免有冲击

网友C:
在单片机和电机拖动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句话控制磁场旋转

网友B:
单片机-光耦(或继电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可控硅 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那个比较简单,而且不容易损坏,用继电器会经常坏的

网友F:
控制通断, 一个接触器就可以。软起动,停机制动,变速 行程 可以另加配件

网友H:
采用三极管等器件多次进行驱动能力的放大的

网友I:
最后一环节是继电器的控制的哈

网友C:
这其中还需要注意电气隔离的处理的

网友J:
多级驱动的来放大的,最终就可以驱动控制380V的电压 的

网友K: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需要多级放大的

网友L:
就是,,多级放大处理的,并注意电气隔离的设计

网友M:
最主要的是要用到继电器的

网友A:
可控硅,继电器,隔离措施要做好。

网友N:
需要6个可控硅,可以参考软启动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