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每次重新上电都会进入一次外部中断

楼主(2022-07-17):
配置PB5位外部中断上升沿。每次重新上电都会进入一次外部中断。用ST-LINK  Debug时一切正常

楼主:
配置的时候  先把中断标志位先清空试下。

网友A: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A:
STM8S系列没有外部中断标志位。

网友A:
可以通过读IO口来判断

网友B:
或者禁用同一个PORT其他口的中断

网友A:
嗯,这样的话就不用判断了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PB5是开漏输出口,这一点要小心了

网友D(2023-03-01):
初始化千万不要初始化就打开IDLE中断在串口接收中断中打开IDLE中断正确清楚IDLE中断

网友E(2024-05-1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G: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H: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I: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J: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K: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L: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M: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N: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