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技术及应用》学习论坛

楼主(2022-07-17):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是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新发展,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就业形势看好。本课程涉及嵌入式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应用的综合性课程。通过学习,大家应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掌握嵌入式处理器Cortex-M3体系结构,包括Cortex-M3总体结构、存储器组织、系统控制模块和I/O外围控制模块;了解基于Cortex-M3的开发调试方法,最终具备Cortex-M3的嵌入式开发能力。本论坛专为学习嵌入式技术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和困难给予一定的帮助。

楼主(2022-10-04):
电容器都有哪些作用 ?  电容 ,我们一般使用字母C来称呼它,它是一种特别的容器,可以装载一切电量,也可以说是容纳电荷的唯一机器电荷件。它是一个储存电能的元件。

  1、耦合:用在耦合电路中的电容称为耦合电容,在阻容耦合放大器和其他电容耦合电路中大量使用这种电容电路,起隔直流通交流作用。

  2、滤波:用在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滤波电容,在电源滤波和各种滤波器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滤波电容将一定频段内的信号从总信号中去除。

  3、退耦: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退耦电容,在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使用这种电容电路,退耦电容消除每级放大器之间的有害低频交连。

  4、高频消振:用在高频消振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高频消振电容,在音频负反馈放大器中,为了消振可能出现的高频自激,采用这种电容电路,以消除放大器可能出现的高频啸叫。

  5、谐振:用在LC谐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谐振电容,LC并联和串联谐振电路中都需这种电容电路。

  6、旁路:用在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旁路电容,电路中如果需要从信号中去掉某一频段的信号,可以使用旁路电容电路,根据所去掉信号频率不同,有全频域(所有交流信号)旁路电容电路和高频旁路电容电路。

  7、中和:用在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中和电容。在 收音机 高频和中频放大器, 电视机 高频放大器中,采用这种中和电容电路,以消除自激。

  8、定时:用在定时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定时电容。在需要通过电容充电、放电进行时间控制的电路中使用定时电容电路,电容起控制时间常数大小的作用。

  9、积分:用在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积分电容。在电势场扫描的同步分离电路中,采用这种积分电容电路,可以从场复合同步信号中取出场同步信号。

  10、微分:用在微分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微分电容。在触发器电路中为了得到尖顶触发信号,采用这种微分电容电路,以从各类(主要是矩形脉冲)信号中得到尖顶脉冲触发信号。

  11、补偿:用在补偿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补偿电容,在卡座的低音补偿电路中,使用这种低频补偿电容电路,以提升放音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此外,还有高频补偿电容电路。

  12、自举:用在自举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自举电容,常用的OTL功率放大器输出级电路采用这种自举电容电路,以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少量提升信号的正半周幅度 。

  13、分频:在分频电路中的电容器称为分频电容,在音箱的扬声器分频电路中,使用分频电容电路,以使高频扬声器工作在高频段,中频扬声器工作在中频段,低频扬声器工作在低频段。

  14、负载电容:是指与石英晶体谐振器一起决定负载谐振频率的有效外界电容。负载电容常用的标准值有10pF、20pF和30pF。负载电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调整一般可以将谐振器的工作频率调到标称值。

  通过以上介绍,想必大家可以得知,电容的作用非常广泛。

楼主:
电阻的作用:电阻的基本特征就是阻碍电流。也因为这个特性,电阻演变出了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

(1)分流
当在电路的干路中需要同时接入几个额定电流不同的用电器时,为了使额定电流最小的用电器不被烧毁,可以在额定电流较小的用电器两端并联接入一个电阻,较少流到用电器的电流,起到分流的作用。

(2)限流
增大电路上的整体阻值,使得电流不超过用电器的额定电流或实际工作需要的规定值,保证用电器的正常工作。

(3)分压
和分流类似,一般电器或IC都会有额定电流和额定电流,电路设计需要保证在供应电压时保证不超过它的额定电压,所以串联电阻,让它分担一部分电压,保证不超过用电器件的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

(4)将电能转化为内能
电流通过电阻时,会把电能全部或者部分转化为内能,起到了加热的效果。如常见的电炉,电饭煲,取暖器等,核心就是将电能转化为内能。

(5)上拉,下拉
这个主要是应用在单片机电路或复杂电路中。所谓上拉就是将接口通过电阻上拉到电阻,在初始状态时使接口的电平为高;下拉也一样,就是将接口通过电阻下拉到GND,在初始状态下接口的电平为低。这样可以让电路保持稳定,不至于误动作,造成意外或不必要的结果。

(6)滤波作用
一般与电容一起组合,构成一个RC滤波器,去降低和滤除噪声,还原真实有用信号。

(7)跳线作用
这个作用一般在debug中使用,在设计电路时,为了方便后期调试,在引脚与芯片之间通过一个电阻连接,不用时把电阻去掉。同时在故障分析中,可以对某一路进行断路处理,方便FA分析。

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电阻作用存在,就是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