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到底怎么用才合适,一起讨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从学电子开始,就免不了和电容打交道。只要涉及到滤波,去耦,旁路之类的就必不可少的用电容。在刚工作的时候,参考老师傅的5V-Buck电路,输出端就是经典的10uF+1uF+100nF的大小容值组合,问带班的师傅,为啥这样组合。很经典的回复:大电容在稳压的同事,还滤除低频干扰,小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然后百度找一下资料,大部分也是这样的回复:
小电容滤掉频率比较高的信号,通过的信号的频率就是在这两个电容滤掉之间那一段。大电容是电解电容,有极性,对交流电不起作用,对不平滑的直流电滤波,使之趋于平滑。小电容是无极电容,是滤除交流高频杂波。
看起来也都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从电容的容抗特性来看,这种解释是很有对的。旁路就是在信号源出增加一个低阻抗路径,将瞬态能量分量到地的做法。
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觉得这种简单的大小电容容值的并联,有时候不仅起不到滤波的作用,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系统速度增加时,适用于与较低的系统速度和较慢的逻辑要求设计的电路,使用不同容值的并联做法,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增加RFI/EMI的问题,降低噪声容限等等;因为电容的实际模型是R-L-C的串并联组合,基于这种实际电容模型,就知道电容的阻抗曲线是有谐振点,这在电容的Datasheet的手册上面也能获取。
既然电容存在谐振点,那么对于不同容值的电容组合,就容易产生如下图所示的反谐振,这样不仅对滤波没有帮助,反而带来坏处。
所以在实际电路设计中,还是尽可能选用一个电容值。即使需要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也需要根据电容的谐振特性选择,从而匹配滤除噪声的频率特性。
电容在EMI的调试中经常使用,下图是调试一个5V-Buck电路中测试到的频谱图,频谱仪的底噪是38dbuV左右的。很明显在280MHz附近有一个尖峰59dbuV,噪声的幅值是1mV,需要滤除。一般做法是在电源的输入线对地并联一个3.3nF左右的电容,对于f=280MHz
其阻抗Zc=1/(2*pai*f*c)=1.7欧姆,同时参考电容的阻抗曲线,选择谐振点在280MHz附件,形成一个低阻抗通路,所以应该是有效果的;
通过增加了一个3.3nF电容,280MHz附近的尖峰41dbuV,噪声的幅值是0.1mV对于f=280MHz的幅值从59dbuV降低到41dbuV,降低了18dbuV,这个说明改进是有效果的。
电容滤除noise signal,一般就是RC低通滤波器的形式实现,但是在选型3.3nF的电容时候,并没有电阻R,我的理解是,噪声源的内阻充当了电阻R,如果噪声源的内阻很小,选型3.3nF的电容也不起作用。下图是以理想电容模型仿真,可以看到,当内阻很小的时候,即使滤波电容的容抗很小,但是和内阻分压,还是会造成滤波效果差。所以在EMI改进的时候,即使选择电容的谐振点是滤除噪声的频带,但是滤除效果依然不怎么好。这个时候应该要对噪声源的源内阻做一些分析。
这是使用理想电容模型做分析,如果用实际电容模型来仿真,看下效果是怎么样。显然从仿真结果来看,实际电容模型和理想电容模型差距是巨大的。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噪声源的源内阻越大,幅频曲线衰减越多;
不同点:幅频曲线不是以20dB/10dec持续滚降。这也就是说实际电容模型不是单极点模型。这是由于电容存在ESR,在高频会提供一个零点,所以在高频出,幅频曲线不会再滚降的;在这个EMI的改进过程中,很巧的是加一个3.3nF电容,就将280MHz的噪声幅值降低了,可能这个噪声源的源阻抗有10欧姆左右,因此可以在280MHz有一个20dB的衰减。关于噪声源的源阻抗是自己的一个理解,也不一定正确,在论坛和大家一起讨论,坛友有更好的理解,可以一起分享的。
由于280MHz的噪声幅值是41dbuV,还没有达到底噪的38dbuV,还有一个细小的凸包。更换一个不同阻抗曲线的电容,应该可以得到改进。但是在电源线加一个电感,组成LC二阶滤波器,以40dB/10dec的滚降斜率,滤波效果会更好的:
通过仿真的结果来看,确实在280MHz的频率出,幅频曲线是-45dB,相对RC的一阶滤波器的-24dB,提高了20dB的衰减。这个看来在EMI的改进中,仅仅依靠电容完全滤除噪声有些难度,所以需要加上共模电感,磁珠之类的磁性元件才有效果的。EMI的改进需要使用频谱仪边测试边分析,找出是电场干扰还是磁场干扰,相应的添加元件,才能见效快的。
关于去耦电容的详细分析内容,可以参考 AN1032-Using Decoupling Capacitors

网友A(点评):
楼主讲的和归纳的很到位。

网友B(2022-07-21):
感谢楼主,学习一下,不做评论

网友C:
多个电容并联一起使用,如何消除谐振点,这个关键问题都避而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电容并联一起使用,如何消除谐振点,这个关键问题都避而不谈。。。

本来论坛就是开放性,简单讨论问题的地方,也没有谁有义务给你解释的很清楚
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自行百度,送你个链接,自己查阅
http://news.**/mp/yqylw2018/a85274.jspx

网友C(点评):
看了你几个贴,这种贴只讲皮毛,挣打赏彩头的做法不建议,甚至有点鄙视,还很嚣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什么叫赚打赏彩头@21小跑堂,这个活动是论坛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写,你这干嘛要攻击的,我这写了也是通过了论坛审核的。至于讲皮毛,对于你这样的大神,自然瞧不上,那也有不太了解的,看了有那么一点收获的。这个也是论坛做这个活动的初衷了。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电容首先选型,然后工艺。最后才是容量。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