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USB供电与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请问,当不插入VUSB,用直流数字电源模拟锂电池VBAT(3.7v)供电时,二极管D2负极是3.00V,正极居然是3.22V,二极管正极没有通过R6拉到地,pmos也没有导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D2有漏电流,把它当成一个电阻再看。

网友B:
确实有个小小的漏电流

网友C:
可能你把D2 正负极颠倒了。

楼主:
这个二极管的反向电流有500uA,大了点,可能是这个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本来就比较大,换成普通硅管就看不到这种现象了。

网友E:
是二极管漏电流加到100K电阻,造成电阻分压,你可以将下拉电阻阻值降低些,10K,4.7K试试

楼主:
最后验证的结果是PMOS管坏了,测量PMOS的Vgd居然只有200Ω,换了个PMOS管就好了

网友F(2022-08-19):
因为mos有体二级管,会导致先导通,导致控制逻辑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