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ADC+DMA多路采集

楼主(2022-07-18):
IO, gp, CubeMX, mx, pi, AD, DM
4通道采集时,按1-2-3-4-1顺序转换,一路通道的转换时间是(采样时间+12.5)周期,还是4 *(采样时间+12.5)周期?使用DMA时,是不是要额外加上4倍的单次DMA传输时间?

网友A:
12.5*4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B:
应该是第二种周期,不应该是第一种方式

网友C:
这个你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ST的技术有联系方式的

网友D:
你可以用断点的方式测一测时间哈

网友E:
仿真调试看看呗,不过我觉得应该是4倍单次采样周期吧

网友F:
话说,这个是不是有例程啊,你看看例程通过定时器计数实现时间的抓取呗

网友G:
DMA应该不会占用系统资源吧,可以用单次DMA传输出来就行吧

网友H:
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上面有介绍这块的

网友I:
应该是4倍的12.5采样周期

网友J:
DMA可以不用这么长的时间吧

网友K(2023-03-07):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L: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网友M:
DMA不会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K:
adc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网友N:
多路AD转换采用DMA方式,不稳定

网友O:
ADC连续扫描模式必须要用DMA吗

网友P: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Q:
4通道采集时,按1-2-3-4-1顺序转换,一路通道的转换时间是(采样时间+12.5)周期,还是4 *(采样时间+12.5)周期?使用DMA时,是不是要额外加上4倍的单次DMA传输时间?

网友R:
不经过CPU,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采集速率,以及减少CPU的运算压力。

网友S:
检查ADC芯片的稳定性,如果存在性能问题,尝试更换新的ADC芯片

网友T:
检查DMA访问的频率是否过高,如果过高,可以尝试降低DMA访问的频率

网友U:
如果你想在STM32上实现多路ADC采集,你可以使用ADC的DMA模式。

网友V:
要配置好ADC的工作模式,以及配置好ADC的转换通道和采样时间

网友W:
一般都会使用dma来完成多通道采集。

网友X:
检查系统的供电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可以采用稳压电源来稳定系统的电源。

网友Y:
每次采集都需要等待adc的转换结果,而且还要自行管理采集的数据,会比较麻烦

网友Z:
DMA应该不会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AA:
应该是第二种的周期表示

网友AB:
连续扫描不用dma可以吗?

网友AC(2023-07-06):
多路AD DMA不太稳吧

网友AD:
可以使用断点测试时间的方法

网友AE:
第二种吧应该

网友AF:
话说,这是有一个例程的,你看这个例程是由计时器计算取时间的bai

网友AG:
这个您还是请技术支持,st技术有一个联系电话

网友AH:
Adc、dma多通道数据采集相互干扰,如何打破?

网友AI:
adc多通道收集,利用dma,为何只表现一个通道的值

网友M:
感觉是12.5*4

网友AJ:
多路AD转换采用dma,不稳定

网友AK:
应当是4倍的12,5采样周期

网友AL:
dma不会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AM(2024-02-09):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AN: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AO: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P: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Q: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R: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AS: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AT: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AU: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AV: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