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几个实用的嵌入式C程序!

楼主(2022-07-18):
在学习和工作开发的时候,经常需要使用到各种各样不太常用的操作,这种情况一般是自己手动写一些小程序来处理。因为它们不太常用,所以经常用了又没保存,等到下一次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重写,这样的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以想在这里统一记录一下,以备下次重新使用。代码以实用为主,如果缺陷,欢迎指出。

楼主:
1、十六进制字符转整型数字

功能:将16进制的字符串转换为10进制的数字。我是没有找到相应的库函数,所以参考网上的代码自己手动写了个函数来实现。

常用的函数有atoi,atol,他们都是将10进制的数字字符串转换为int或是long类型,所以在有些情况下不适用。

/*=============================================================================
#     FileName: hex2dec.cpp
#         Desc: Convert a hex string to a int number
#       Author: Caibiao Lee
#      Version:
#   LastChange: 2018-11-26
#      Histor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t c2i(char ch)
{
    // 如果是数字,则用数字的ASCII码减去48, 如果ch = '2' ,则 '2' - 48 = 2
    if(isdigit(ch))
            return ch - 48;

    // 如果是字母,但不是A~F,a~f则返回
    if( ch < 'A' || (ch > 'F' && ch < 'a') || ch > 'z' )
            return -1;

    // 如果是大写字母,则用数字的ASCII码减去55, 如果ch = 'A' ,则 'A' - 55 = 10
    // 如果是小写字母,则用数字的ASCII码减去87, 如果ch = 'a' ,则 'a' - 87 = 10
    if(isalpha(ch))
            return isupper(ch) ? ch - 55 : ch - 87;

    return -1;
}

int hex2dec(char *hex)
{
    int len;
    int num = 0;
    int temp;
    int bits;
    int i;
    char str[64] = {0};

if(NULL==hex)
{
  printf("input para error \n");
  return 0;
}

if(('0'==hex[0])&&(('X'==hex[1])||('x'==hex[1])))
{
  strcpy(str,&hex[2]);
}else
{
  strcpy(str,hex);
}

printf("input num = %s \n",str);

    // 此例中 str = "1de" 长度为3, hex是main函数传递的
    len = strlen(str);

    for (i=0, temp=0; i<len; i++, temp=0)
    {
            // 第一次:i=0, *(str + i) = *(str + 0) = '1', 即temp = 1
            // 第二次:i=1, *(str + i) = *(str + 1) = 'd', 即temp = 13
            // 第三次:i=2, *(str + i) = *(str + 2) = 'd', 即temp = 14
            temp = c2i( *(str + i) );
            // 总共3位,一个16进制位用 4 bit保存
            // 第一次:'1'为最高位,所以temp左移 (len - i -1) * 4 = 2 * 4 = 8 位
            // 第二次:'d'为次高位,所以temp左移 (len - i -1) * 4 = 1 * 4 = 4 位
            // 第三次:'e'为最低位,所以temp左移 (len - i -1) * 4 = 0 * 4 = 0 位
            bits = (len - i - 1) * 4;
            temp = temp << bits;

            // 此处也可以用 num += temp;进行累加
            num = num | temp;
    }

    // 返回结果
    return num;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l_s32Ret = 0;

if(2!=argc)
{
  printf("=====ERROR!======\n");
  printf("usage: %s Num \n", argv[0]);
  printf("eg 1: %s 0x400\n", argv[0]);
  return 0;
}

l_s32Ret = hex2dec(argv[1]);
printf("value hex = 0x%x \n",l_s32Ret);
printf("value dec = %d \n",l_s32Ret);
return 0;
}

运行结果:

biao@ubuntu:~/test/flash$ ./a.out 0x400
input num = 400
value hex = 0x400
value dec = 1024
biao@ubuntu:~/test/flash$

楼主:
2、字符串转整型

功能:将正常输入的16进制或是10进制的字符串转换为int数据类型。

/*=============================================================================
#     FileName: hex2dec.cpp
#         Desc: Convert a hex/dec string to a int number
#       Author: Caibiao Lee
#      Version:
#   LastChange: 2018-12-03
#      Histor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t String2int(char *strChar)
{
int len=0;
const char *pstrCmp1="0123456789ABCDEF";
const char *pstrCmp2="0123456789abcdef";

char *pstr=NULL;
int uiValue=0;
int j=0;
unsigned int t=0;
int i=0;
if(NULL==strChar)
  return -1;
if(0>=(len=strlen((const char *)strChar)))
  return -1;
if(NULL!=(pstr=strstr(strChar,"0x"))||NULL!=(pstr=strstr(strChar,"0X")))
{
  pstr=(char *)strChar+2;

  if(0>=(len=strlen((const char *)pstr)))
   return -1;
  for(i=(len-1);i>=0;i--)
  {
   if(pstr[i]>'F')
   {
    for(t=0;t<strlen((const char *)pstrCmp2);t++)
    {
     if(pstrCmp2[t]==pstr[i])
      uiValue|=(t<<(j++*4));
    }
   }
   else
   {
    for(t=0;t<strlen((const char *)pstrCmp1);t++)
    {
     if(pstrCmp1[t]==pstr[i])
      uiValue|=(t<<(j++*4));
    }
   }
  }
}
else
{
  uiValue=atoi((const char*)strChar);
}
return uiValu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l_s32Ret = 0;

if(2!=argc)
{
  printf("=====ERROR!======\n");
  printf("usage: %s Num \n", argv[0]);
  printf("eg 1: %s 0x400\n", argv[0]);
  return 0;
}
l_s32Ret = String2int(argv[1]);
printf("value hex = 0x%x \n",l_s32Ret);
printf("value dec = %d \n",l_s32Ret);
return 0;
}

楼主:
3、创建文件并填充固定数据

功能:创建固定大小的一个文件,并且把这个文件填充为固定的数据。

/*=============================================================================
#     FileName: CreateFile.cpp
#         Desc: 创建固定大小的文件,然后填充固定的数据
#       Author: Caibiao Lee
#      Version:
#   LastChange: 2018-11-26
#      Histor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define FILL_DATA_VALUE  0xff
#define FILL_DATA_VALUE  0x30 //char 0

int c2i(char ch)
{
    if(isdigit(ch))
            return ch - 48;

    if( ch < 'A' || (ch > 'F' && ch < 'a') || ch > 'z' )
            return -1;

    if(isalpha(ch))
            return isupper(ch) ? ch - 55 : ch - 87;

    return -1;
}

int hex2dec(char *hex)
{
    int len;
    int num = 0;
    int temp;
    int bits;
    int i;
    char str[64] = {0};

if(NULL==hex)
{
  printf("input para error \n");
  return 0;
}

if(('0'==hex[0])&&(('X'==hex[1])||('x'==hex[1])))
{
  strcpy(str,&hex[2]);
}else
{
  strcpy(str,hex);
}

printf("input num = %s \n",str);

    len = strlen(str);

    for (i=0, temp=0; i<len; i++, temp=0)
    {
            temp = c2i( *(str + i) );

            bits = (len - i - 1) * 4;
            temp = temp << bits;

            num = num | temp;
    }
    return num;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l_pFile = NULL;
int  l_s32Rest = 0;
unsigned int l_WriteLen = 0;
unsigned int l_FileLen = 0;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24] = {FILL_DATA_VALUE};

if(3!=argc)
{
  printf("usage: %s FileName  FileLen \n ", argv[0]);
  printf("eg: %s ./Outfile.bin 0x400 \n ", argv[0]);
  return 0;
};

const char *l_pFileName = argv[1];
if(NULL==l_pFileName)
{
  printf("input file name is NULL \n");
  return -1;
}

if(('0'==argv[2][0])&&(('X'==argv[2][1])||('x'==argv[2][1])))
{
  l_FileLen = hex2dec(argv[2]);

}else
{
  l_FileLen = atoi(argv[2]);
}

printf("Need To Write Data Len %d \n",l_FileLen);
printf("Fill Data Vale = 0x%x \n",FILL_DATA_VALUE);

for(int i=0;i<1024;i++)
{
  TempData[i] = FILL_DATA_VALUE;
}

l_pFile = fopen(l_pFileName,"w+");
if(l_pFile==NULL)
{
  printf("open file %s error \n",l_pFileName);
  return -1;
}

while(l_WriteLen<l_FileLen)
{
  if(l_FileLen<1024)
  {
   l_s32Rest = fwrite(TempData,1,l_FileLen,l_pFile);

  }
  else
  {
   l_s32Rest = fwrite(TempData,1,1024,l_pFile);
  }

  if(l_s32Rest <= 0)
  {
   break;
  };

  l_WriteLen +=l_s32Rest;
}

if(NULL!=l_pFile)
{
  fclose(l_pFile);
  l_pFile = NULL;
}

return 0;

}

运行结果:

biao@ubuntu:~/test/flash$ gcc CreateFile.cpp
biao@ubuntu:~/test/flash$ ls
a.out  CreateFile.cpp  hex2dec.cpp  main.cpp  out.bin
biao@ubuntu:~/test/flash$ ./a.out ./out.bin 0x10
input num = 10
Need To Write Data Len 16
Fill Data Vale = 0x30
biao@ubuntu:~/test/flash$ ls
a.out  CreateFile.cpp  hex2dec.cpp  main.cpp  out.bin
biao@ubuntu:~/test/flash$ vim out.bin
  1 0000000000000000

楼主:
4、批量处理图片

功能:批处理将图片前面固定的字节数删除。

/*=============================================================================
#     FileName: CutFile.cpp
#         Desc: 批量处理,将图片的前面固定字节删除
#       Author: Caibiao Lee
#      Version:
#   LastChange: 2018-11-26
#      Histor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tat.h>

#define START_READ_POSITION  128
#define PHOTO_START_TIME  83641
//l_s32PhotoTime = 92809;

int Cut_file(char * InputFile)
{
FILE *l_pFileInput = NULL;
FILE *l_pFileOutput = NULL;
char l_ars8OutputName[128] = {0};
unsigned char l_arru8TempData[1024] = {0};
int l_s32Re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ls_u32Num = 0;

if(NULL== InputFile)
{
  goto ERROR;
}

//sprintf(l_ars8OutputName,"./outfile/_%s",&InputFile[8]);
sprintf(l_ars8OutputName,"./outfile/00%d.jpg",ls_u32Num++);

//printf("out file name %s \n",l_ars8OutputName);

l_pFileInput = fopen(InputFile,"rb+");
if(NULL==l_pFileInput)
{
  printf("input file open error\n");
  goto ERROR;
}

l_pFileOutput = fopen(l_ars8OutputName,"w+");
if(NULL==l_pFileOutput)
{
  printf("out file open error\n");
  goto ERROR;
}

fseek(l_pFileInput,START_READ_POSITION,SEEK_SET);

while(!feof(l_pFileInput))
{
  l_s32Ret = fread(l_arru8TempData,1,1024,l_pFileInput);
  if(l_s32Ret<0)
  {
   break;
  }

  l_s32Ret = fwrite(l_arru8TempData,1,l_s32Ret,l_pFileOutput);
  if(l_s32Ret<0)
  {
   break;
  }
}

ERROR:
if(NULL!=l_pFileOutput)
{
  fclose(l_pFileOutput);
  l_pFileOutput =NULL;
};

if(NULL !=l_pFileInput);
{
  fclose(l_pFileInput);
  l_pFileInput =NULL;
}
}

int main(void)
{
char l_arrs8InputName[128] = {0};
char l_s8PhotoChannel = 0;
int  l_s32PhotoTime = 0;

l_s8PhotoChannel = 3;
l_s32PhotoTime = PHOTO_START_TIME;

/**从第一通道开始**/
for(int j=1;j<l_s8PhotoChannel;j++)
{

  for(int i=l_s32PhotoTime;i<235959;i++)
  {
   memset(l_arrs8InputName,0,sizeof(l_arrs8InputName));
   sprintf(l_arrs8InputName,"./image/%dY%06d.jpg",j,i);

   if(0==access(l_arrs8InputName,F_OK))
   {
    printf("%s\n",l_arrs8InputName);
    Cut_file(l_arrs8InputName);
   }
  }
}
}

运行结果:

biao@ubuntu:~/test/photo$ gcc CutFile.cpp
biao@ubuntu:~/test/photo$ ls
a.out  CutFile.cpp  image  outfile
biao@ubuntu:~/test/photo$ ./a.out
biao@ubuntu:~/test/photo$ tree
.
├── a.out
├── CutFile.cpp
├── image
└── outfile

2 directories, 54 files
biao@ubuntu:~/test/photo$

运行前需要创建两个目录,image用来存放需要处理的图片,outfile用来存放处理过后的文件。这种处理文件批处理方式很暴力,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5、IO控制小程序

嵌入式设备系统一般为了节省空间,一般都会对系统进行裁剪,所以很多有用的命令都会被删除。在嵌入式设备中要调试代码也是比较麻烦的,一般只能看串口打印。现在写了个小程序,专门用来查看和控制海思Hi3520DV300芯片的IO电平状态。

/*=============================================================================
#     FileName: Hi3520_IO_CTRL.cpp
#         Desc: Hi3520DV300 IO Write and  Read
#       Author: Caibiao Lee
#      Version:
#   LastChange: 2018-11-30
#      History: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hstGpioAL.h"

int PrintfInputTips(char *ps8Name)
{
printf("=========== error!!! ========\n\n");
printf("usage Write: %s GPIO bit value \n", ps8Name);
printf("usage Read : %s GPIO bit \n", ps8Name);
printf("eg Write 1 to GPIO1_bit02  :     %s 1 2 1\n", ps8Name);
printf("eg Read  GPIO1_bit02 Value :     %s 1 2 \n\n", ps8Name);

printf("=============BT20==================\n")
printf("USB HUB    GPIO_0_2  1_UP; 0_Down \n");
printf("RESET_HD   GPIO_13_0 0_EN; 1_disEN\n");
printf("Power_HD   GPIO_13_3 1_UP; 0_Down \n");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3!=argc)&&(4!=argc))
{
  PrintfInputTips(argv[0]);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l_u8GPIONum = 0;
unsigned char l_u8GPIOBit = 0;
unsigned char l_u8SetValue = 0;

GPIO_GROUP_E  l_eGpioGroup;
GPIO_BIT_E   l_eBit;
GPIO_DATA_E   l_eData;

l_u8GPIONum   = atoi(argv[1]);
l_u8GPIOBit   = atoi(argv[2]);

if(l_u8GPIONum<14)
{
  l_eGpioGroup = (GPIO_GROUP_E)l_u8GPIONum;
}else
{
  printf("l_u8GPIONum error l_u8GPIONum = %d\n",l_u8GPIONum);
  return -1;
};

if(l_u8GPIOBit<8)
{
  l_eBit = (GPIO_BIT_E)l_u8GPIOBit;
}else
{
  printf("l_u8GPIOBit error l_u8GPIOBit = %d\n",l_u8GPIOBit);
  return -1;
}

if(NULL!=argv[3])
{
  l_u8SetValue = atoi(argv[3]);
  if(0==l_u8SetValue)
  {
   l_eData = (GPIO_DATA_E)l_u8SetValue;
  }else if(1==l_u8SetValue)
  {
   l_eData = (GPIO_DATA_E)l_u8SetValue;
  }else
  {
   printf("l_u8SetValue error l_u8SetValue = %d\n",l_u8SetValue);
  }
}

if(3==argc)
{/**read**/
     printf("read GPIO%d Bit%d \n",l_u8GPIONum,l_u8GPIOBit);
        /**set input**/
        HstGpio_Set_Direction(l_eGpioGroup, l_eBit, GPIO_INPUT);

     /**read **/
     char l_s8bit_val = 0;
     HstGpio_Get_Value(l_eGpioGroup, l_eBit, &l_s8bit_val);

     printf("read Data = %d \n",l_s8bit_val);

   }else if(4==argc)
   {/**write**/
       printf("Write GPIO %d; Bit %d; Value %d\n",l_u8GPIONum,l_u8GPIOBit,l_u8SetValue);

       /***set IO output*/
       HstGpio_Set_Direction(l_eGpioGroup, l_eBit, GPIO_OUPUT);

       /**Write To IO**/
    HstGpio_Set_Value(l_eGpioGroup,l_eBit,l_eData);
   }else
   {

   }

return 0;

}

楼主:
6、文件固定位置插入数据

在文件的固定位置插入固定的数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ASIC_FILE_NAME  "./nandflash.bin"
#define UBOOT_FILE_NAME  "./u-boot.bin"
#define KERNEL_FILE_NAME "./kernel.bin"
#define ROOTFS_FILE_NAME "./rootfs.bin"
#define APP_FILE_NAME  "./app.bin"

#define UBOOT_POSITION  0x00
#define KERNEL_POSITION  0x100000
#define ROOTFS_POSITION  0x500000
#define APP_POSITION  0x2700000

int InsertData(FILE *pfBasic,FILE *psInsert,int s32Position)
{
int l_S32Ret = 0;
unsigned char l_arru8Temp[1024] = {0xff};

fseek(pfBasic,s32Position,SEEK_SET);
fseek(psInsert,0,SEEK_SET);
while(1)
{
  l_S32Ret = fread(l_arru8Temp,1,1024,psInsert);
  if(l_S32Ret > 0)
  {
   l_S32Ret = fwrite(l_arru8Temp,1,l_S32Ret,pfBasic);
   if(l_S32Ret<=0)
   {
    printf("line %d error l_S32Ret = %d \n",__LINE__,l_S32Ret);
    return -1;
   }
  }else
  {
   break;
  }
}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l_s32Ret = 0;
FILE *l_pfBasec = NULL;
FILE *l_pfUboot = NULL;
FILE *l_pfKernel = NULL;
FILE *l_pfRootfs = NULL;
FILE *l_pfApp = NULL;

l_pfBasec = fopen(BASIC_FILE_NAME,"r+");
if(NULL==l_pfBasec)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l_pfUboot = fopen(UBOOT_FILE_NAME,"r");
if(NULL==l_pfUboot)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l_pfKernel = fopen(KERNEL_FILE_NAME,"r");
if(NULL==l_pfKernel)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l_pfRootfs = fopen(ROOTFS_FILE_NAME,"r");
if(NULL==l_pfRootfs)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l_pfApp = fopen(APP_FILE_NAME,"r");
if(NULL==l_pfApp)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if(0> InsertData(l_pfBasec,l_pfUboot,UBOOT_POSITION))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if(0> InsertData(l_pfBasec,l_pfKernel,KERNEL_POSITION))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if(0> InsertData(l_pfBasec,l_pfRootfs,ROOTFS_POSITION))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if(0> InsertData(l_pfBasec,l_pfApp,APP_POSITION))
{
  printf("line %d error \n",__LINE__);
  goto ERROR;
}

ERROR:
if(NULL!=l_pfBasec)
{
  fclose(l_pfBasec);
  l_pfBasec = NULL;
}

if(NULL!=l_pfUboot)
{
  fclose(l_pfUboot);
  l_pfUboot = NULL;
}

if(NULL!=l_pfKernel)
{
  fclose(l_pfKernel);
  l_pfKernel = NULL;
}

if(NULL!=l_pfRootfs)
{
  fclose(l_pfRootfs);
  l_pfRootfs = NULL;
}

if(NULL!=l_pfApp)
{
  fclose(l_pfApp);
  l_pfApp = NULL;
}

return 0;
}

楼主:
7、获取本地IP地址

在linux设备中获取本地IP地址可以使用下面的程序,支持最大主机有三个网口的设备,当然这个网卡数可以修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faddr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rpa/inet.h>

int get_local_ip(char *ps8IpList)
{
    struct ifaddrs *ifAddrStruct;
    char l_s8IpAddr[INET_ADDRSTRLEN];
    void *tmpAddrPtr;
    int l_s32IPCount = 0;

    getifaddrs(&ifAddrStruct);
    while (ifAddrStruct != NULL)
    {
        if (ifAddrStruct->ifa_addr->sa_family==AF_INET)
        {
            tmpAddrPtr=&((struct sockaddr_in *)ifAddrStruct->ifa_addr)->sin_addr;
            inet_ntop(AF_INET, tmpAddrPtr, l_s8IpAddr, INET_ADDRSTRLEN);
            if (strcmp(l_s8IpAddr, "127.0.0.1") != 0)
            {
                if(l_s32IPCount == 0)
                {
                        memcpy(ps8IpList, l_s8IpAddr, INET_ADDRSTRLEN);
                } else
                {
                        memcpy(ps8IpList+INET_ADDRSTRLEN, l_s8IpAddr, INET_ADDRSTRLEN);
                }
                l_s32IPCount++;
            }
        }
        ifAddrStruct=ifAddrStruct->ifa_next;
    }

    freeifaddrs(ifAddrStruct);
    return l_s32IPCount;
}

int main()
{
    char l_arrs8IpAddrList[3][INET_ADDRSTRLEN];
    int l_s32AddrCount;

    memset(l_arrs8IpAddrList, 0, sizeof(l_arrs8IpAddrList));

    l_s32AddrCount = get_local_ip(*l_arrs8IpAddrList);

    for(l_s32AddrCount;l_s32AddrCount>0;l_s32AddrCount--)
    {
        printf("Server Local IP%d: %s\n",l_s32AddrCount,l_arrs8IpAddrList[l_s32AddrCount-1]);
    }

return 0;
}

网友A:
好资料,哈哈,项目上经常用

网友B:
资料很实用,经常用到,不错

网友C:
好熟悉的感觉,看来大家平时都干过这事

网友D(2022-10-02):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的感觉,看来大家平时都干过这事

哈哈哈,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E: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F: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