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SM6DSO I/O口 pin 2 和 pin3 接 VDDOR 和GND条件是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2-07-19):
pi, dso, I/O, AC
还是两个都可以

网友A:
条件就是你不用这两个引脚的时候,就可以接VDD和GND

网友B:
我觉得就是这个IO可以复用的,但是你要是不用就要接电源

网友C:
都可以吧,比如你要用SDA和SCL的话就不用接VCC了呀

网友D:
这不是模式么,分为三四种模式

网友E:
用就接数据,不用就接电源

网友F:
都可以,你理解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模式1是连接VDD或者是GND,模式2就是I2C了

网友H:
我看手册好像是说,这两个IO是可以接电源也可以接I2C的意思

网友I:
看你电路设计吧,一般都是接电源就行了

网友J: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官方的电路设计,你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K(2023-02-23):
你使用模式1的话,应该是都可以,固定一个状态就行了

网友L(2024-07-06):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M: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N: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O: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P: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Q: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R: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S: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